画机械总装图,高手们来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2011-08-26):
请问各位,画机械总装图的时候是怎么画的?哪位前辈教下啊!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现在我画的又慢又不好!!哪位分享下自己的经验啊!谢谢了
类似于下图这样的装配图

网友:
先定装配图的基准再把零件图都复制过来,该消隐的 消隐,还虚线的虚线
最后标一下总体尺寸和有装配要求的尺寸,再标序号,写技术要求
我是这么弄的
不知是否还有更详细的、

网友A:
怎么还有小人儿在里面。。总装图貌似没这个吧

网友:
涂装?找个是喷漆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有小人儿在里面。。总装图貌似没这个吧

有的,菜鸟~~示意图啊

网友(点评):
示意图是示意图,总装图是总装图,不要老说别人菜鸟,谁不是从菜鸟过来的?

网友(点评):
恩,哥们够意思啊,不过我必须得说,虽然我叫石油小弟,虽算不上高手但是我已经不是菜鸟了

网友:
在三维软件里面,把每一个零件放到它们的正确位置,加上适当的约束,就算是画好装配图了。

网友:
先从外形开始吧,内部及细节慢慢装饰

网友:
把每个零件做成一个块,然后再组装起来.修改起来很方便

网友:
分成各个独立的模块,组装起来和以后查问题都比较方便。省的太乱增加工作量

网友:
恩 做成块  如果改动  删也好删 把改过的零件再做成块重新装
可以单独拉出一块来  把虚线修改好了  再做块

我觉得总装图  一个是表达各零件的装配关系  可能有很多标准件
进一步表达工作关系和功能  如果有运动 要画极限位置  其实零件图可以把细节简化 能表达清楚装配关系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东西好复杂啊  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感觉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感觉了哦!

搞得跟四不像那样!对布局还是不是很会!~~虽然我没没机会出整机的图纸!但是还在努力中!谢谢!
希望你能多分享下你的经验和技巧!

网友(点评):
呵呵,谦虚使人进步哦!你会进步的!

网友:
   哎呀,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第一次做项目,要画一个总装方案。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分成独立的模块,组装起来和以后查问题都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