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开方孔的滑阀阀口

楼主(2011-08-26):
最近在研究滑阀阀口的面积梯度问题,查了些资料,发现非全周开口滑阀里面开方孔是在阀套上面开的,如果开了四个方孔,那液压油进入时应该只能从一个方孔进来,开的其它三个方孔应该没有用,但资料里写的都是按四个方孔的面积算的,这个一直没想通,在此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同志

网友A:
阀套开方孔?怎么加工啊,楼主能否提供详细原始资料供分析?

网友:
线切割可以开对称方孔,铣刀可以开任意形状位置的孔。

网友B:
那液压油进入时应该只能从一个方孔进来?这个是怎么得到的结论呀?阀套上是四个方孔,阀体和阀芯都是全周的吧,那也是四个孔同时进油吧

楼主:
这个是我参考的资料,大家帮忙分析一下http://wenku.baidu.com/view/ae4f3b8b6529647d2728524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液压油进入时应该只能从一个方孔进来?这个是怎么得到的结论呀?阀套上是四个方孔,阀体和阀芯都是全周的 ...

这个是资料里的原理图,如果四个同时进油那不要四个管子同时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套开方孔?怎么加工啊,楼主能否提供详细原始资料供分析?

资料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ae4f3b8b6529647d27285243.html
没弄清楚里面非全周开方孔是怎么进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资料里的原理图,如果四个同时进油那不要四个管子同时进油?

没有找到阀套上开方孔的图片,不过道理一样,你看看那个阀套外不是阀体的全周口吗?不需要多解释了吧?另外你那个资料里边的配图说实话,有点烂,不如看看大公司的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阀套上开方孔的图片,不过道理一样,你看看那个阀套外不是阀体的全周口吗?不需要多解释了吧 ...

之前以为阀体阀套是合成一体的,现在有点想明白了,谢谢老兄啊!哪家公司的资料好一些,能不能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以为阀体阀套是合成一体的,现在有点想明白了,谢谢老兄啊!哪家公司的资料好一些,能不能推荐下?

我们一般都看力士乐的,伺服阀moog最厉害了,可以读一下,另外力士乐有很多的教程,我们论坛里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都看力士乐的,伺服阀moog最厉害了,可以读一下,另外力士乐有很多的教程,我们论坛里都有的。

好的,多谢老兄了!以后有问题再跟你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