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地连墙是什么工程机械

楼主(2011-08-26):
请问地连墙是什么工程机械?哪家生产这个东西啊?

网友:
什么东西啊?没有听说过阿,哪位舍友听说过讲解一下吧

网友(点评):
自识清高盲目稀其古怪的问题?网上一搜不就有答案了。

网友(点评):
不懂就是不懂想套写还是写错了。

网友:
应该是一种开挖地下连续墙的机械设备。

网友:
具体的上网上查下,应该有结果的。

网友:
属于桩工机械,看你是要那一种,有一种SMW功法桩,也可以打连续墙(三轴搅拌),还有就是国内很多大企业做的“连续墙挖斗”,

网友:
桩工机械

网友(2011-10-03):
不知道是不是做地铁或者楼盘周围的护墙那种机械?如果是国内凯一做的三轴旋挖机,就是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