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准备买车床,刚创业,请教

楼主(2011-08-26):
各位高手,我现在准备买车床,加工的产品大概有法兰DN300,200,100,80.......     不锈钢管直径76,60,50,42,34......长度10M,8M,5M ...........
产品买进来就是半成品 。一般是单一件或几十件,主要加工管螺纹4“  3”   2“    1”    3/4“......NPT螺纹,当然还有其他的产品 规格比较多,都是小批量,
我现在选了上海C6250A   广州C6246A主要的是主轴孔直径必须80MM以上。请高人指点一下,选用哪一种车床比较经济,实惠,计划买3台。
因为我刚创业,钱不是很多,在此谢谢了

楼主:
还有,厂在上海,车床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你加这个QQ 59060686,在上海做机床售后服务的朋友,可以咨询一下他.

网友:
如果刚开始创业最好不要选择在上海,除非你的客户就在旁边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主要客户在上海,我觉得上海的广告效应不错

网友:
你就买管子车床好了,管子车床的特点就是主轴两头都有卡盘,方便长管子的装夹

网友:
王大大给的意见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
为什么要买C6250? C6150B型主轴直径82

楼主:
因为6250是马鞍式车床,加工大的零件好加工,我的零件有的有直径600,7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6250是马鞍式车床,加工大的零件好加工,我的零件有的有直径600,700........

我们这有生产C6163 C6280 C62100 就是精度方面不怎么高,做个粗糙活还可以。不过价格方面比沈阳大连的要便宜将近一半!

网友:
你可以买6250B啊这个床子还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有生产C6163 C6280 C62100 就是精度方面不怎么高,做个粗糙活还可以。不过价格方面比沈阳大连的要便 ...

你是那里的问下6163多少钱另外售后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那里的问下6163多少钱另外售后是怎么做的

1.5M的5万多,要是定做稍好点的加售后应该在6万多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6250是马鞍式车床,加工大的零件好加工,我的零件有的有直径600,700........

这个非常有必要   往往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盘类零件   我们厂数控普车若干 都是140 150 结果来一活526  完蛋了  瞪眼了

楼主:
车工老大们,使用过广州机床三环箭的指导一下,这机床性能还可以吗

网友:
又学到了很多知识,长见识了

网友:
自己创业好啊!支持你。

网友:
管螺纹车床,内孔200

网友:
你在哪里呢?买低端的机床就可以满足你的产品要求的,大概40000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