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6130车床改的数控,请教

楼主(2011-08-26):
求助,,,急,,普车6130车床改的数控。。。车外圆50,长20的钢件切削平面1MM震了不的了,,有时候就不震,,,
Z轴打快走刀时也震了不的了。。。。加了好多油多没用还是震,,,,,
手轮时大托板突然停下来不走频募上的数字在动。。。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看情况多数是在改装时,伺服电机齿轮没有啮合好的缘故,或者是丝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多数是在改装时,伺服电机齿轮没有啮合好的缘故,或者是丝杆的问题。

会不会是主轴主轴承有间隙啊。。。。。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要不不能那么恐怖吧

网友:
可能丝杆轴承坏了

网友:
有多方面原因,主轴,拖板,丝杆等。

网友:
传说中的丢步,改装的用几年就这样!我们以前也有几个老是坏后来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