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工程图的一个功能,请教

楼主(2011-08-26):
在出工程图时,有时我会用到特殊角度的视图用以表达某个部位,通常在别的版本有这个功能,即在模型图中调好角度,设定一下,那么在工程图中就有这个视图的名称,直接拖用就行,可在2010中找不到这个功能,工程图模块有一个选项好像就是这个功能的,可老是灰色的,不让用。因为不熟,请问高手们怎样解决。

网友:
'在模型图中调好角度,设定一下,那么在工程图中就有这个视图的名称,直接拖用就行'这个方法不好;工程图中有更好方法请查找。

网友:
调好角度,空格键,增加视图(新视图命令),命名一个视图名称就可以了!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试试看!!空格键后出现的就是这个,在模型里加好视图,工程图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偷懒的话,直接在方向对话框中选择“当前视角”。

网友:
在模型中调好角度后保存,在调色板中选当前视图!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我试过,成功率不足20%。尤其在你着急出图的时候,拼命刷,把软件关了重启,这一切,都不起作用,就是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