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检具——基准孔或外圆最大实体问题

楼主(2011-08-26):
现准备设计一套位置度检具,6个d=10H7的均布孔对基准d=150H7的孔位置度φ0.3(M),按照GB设计的,最终得到的定位部分的尺寸为150(0/-0.008)。但是有个问题,如果基准孔的圆柱度不好,那么当定位部分的实际加工尺寸为150时或149.995等,定位部分能放进去吗?如果放不进去那又应该怎么取值?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要确定150外圆的圆柱度公差是多少,减去圆柱的值,一般来说H7的话,圆柱度公差不会很,因为你测量的位置公差是0.3mm.所以对整个测量没有影响。

楼主:
基准满足最大实体实效,是不涉及到圆柱度的啊,如果圆柱度不合适但是满足最大实体实效,说明基准是合格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150外圆的圆柱度公差是多少,减去圆柱的值,一般来说H7的话,圆柱度公差不会很,因为你测量的位置公 ...

但是我的基准合格,放不进去如何检位置度啊

网友:
基准定位轴只要工件进入5mm就够了,导向部分不算,这样就可以不用考虑圆柱度了,如果工件为下公差极限,定位轴为150,工件是放不进去的。就算是轴为-0.008也不一定能进去,因为圆太大,定位轴本身也是有圆度的,很不好放。应该为150(-0.01、0.015)

楼主:
0.01~0.015实际使用反应还是不好,而且我在想GB当初为什么没有考虑这个因素进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