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动的机构仿真PRO/E能做吗?

楼主(2011-08-26):
皮带传动的机构仿真PRO/E能做吗?

网友A:
可以,  不过只有5.0以上的版本提供了这个功能,5.0之前的只能用其他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不过只有5.0以上的版本提供了这个功能,5.0之前的只能用其他的办法

望大侠详细说下。我这需要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望大侠详细说下。我这需要做。

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用槽运动近似模拟,一种是用带, 槽运动就不说了.  带模拟,很简单,
点这个图标 ,然后  选两个轮子的圆柱面.就行了.没什么难度,带模拟有个问题就是没办法让皮带活动....
别忘了加伺服电机

网友(2011-10-18):
请问这个带是什么装配上去的啊?还有钢丝绳是什么套上钢丝曹轮的啊 ----

网友:
謝謝yfko999 的回復

网友:
謝謝yfko999 的回復.......................

网友:
4.0和5.0差别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