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装夹加工多个零件怎么编程

楼主(2011-08-26):
零件上有外螺纹,有槽,又要加工孔。加工完一件后割下继续加工下一件,一次装夹共加工三件。这样的程序怎么编。请个位高手指点。

网友:
以前曾经发过类似的贴子,你可以找找看,社友们出了不少主意

网友A:
调用子程序(FANUC ,KND)系统用G50平移坐标系。三菱系统用G92平移
例:主程序
O0002;
M3 S2500;
T0101 M8;
G0 X50.0Z5.0;
Z0.3;(0.3的余量平头)
M10(夹头)
G98 P30001;
G50-30.0;(工件长度+割刀+余量)
M11
M30;
子程序:
O0001:
N1
M3 S2500;
T0101 M8;
G0X50.0 Z5.0;

N2 T0202;
N3 T0303;

GOX100.0 Z100.0;
G50 W10.0(G92W10.0系统不一样)
M99;

网友:
用调用子程序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要看你怎么装卡了

网友:
运用G54-G59加调用子程序比G50好得多!中途可以任意停下来或者按复位!G50中途不能按下复位键的!
所以G50不如G54-G59方便实用又少麻烦!

楼主:
G50怎么用?是不是每换一个刀位都要从新设定一个工件坐标系。还有对刀是不是要在录入方式(MDI)对刀?

网友(2014-03-05):
G50中途不能按下复位键,不能随便手动方式下移动刀架,否则需要重新对刀,比较麻烦。980TDA没有G54-G59,这是一个缺陷

网友:
调用子程序,变换坐标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用子程序(FANUC ,KND)系统用G50平移坐标系。三菱系统用G92平移
例:主程序
O0002;

不错 吗,。学习了,。。子程序用处这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