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车螺纹,用车床或者数控车床能实现吗?

楼主(2011-08-26):
材料紫铜,需要车螺纹,要求螺纹外径3,螺距0.7,螺纹有效长度20。
这样的螺纹要求, 用车床或者数控车床能实现吗?

网友A:
不知道有没这类型的钣牙
数控到是可以车

网友:
铜最容易变形,你的铜棒那么细,车的话肯定会变形弯曲,你不妨上数控车尝试车下

网友B:
数控车可以保证

网友C:
板牙,搓丝不是很方便的啊?数控应该可以吧,怕弯吧,顶针小余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走心车一次搞定……其他车床不看好可以加工。另外,M3的标准螺距是0.5,M4是0.7。楼主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心车一次搞定……其他车床不看好可以加工。另外,M3的标准螺距是0.5,M4是0.7。楼主确认……

确认,不然用扳牙就可以搞定啦,鬼才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这类型的钣牙
数控到是可以车

一般的数控车不出来 ,很容易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牙,搓丝不是很方便的啊?数控应该可以吧,怕弯吧,顶针小余量不知道行不行

搓丝出考虑过,不过几十个东西,外加工根本不鸟你,板牙要定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可以保证

您可以保证??还是信口开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数控车不出来 ,很容易断掉

铜的确实没车过,不过以前搞过M2.5的,材料不锈钢和45#,长度差不多,小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以保证??还是信口开河???

使用数控走心车加工无问题……纯铝都干过,紫铜还有问题么?

网友:
数控车紫铜很会粘刀的,外圆跟长度,已经达到七倍径了,要做的话需要动点脑子的,不是随便车,就能车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搓丝出考虑过,不过几十个东西,外加工根本不鸟你,板牙要定做吧

几十个还是建议买板牙,质量能保证,这种活上数控也不划算,当然有滚丝机最好了

网友E:
是不是螺距给错了哦M3X0.7的还真没见过也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螺距给错了哦M3X0.7的还真没见过也没听过!

都说了,不是普通的螺纹啦,没有给错

网友(点评):
今天我试了一下,没找到紫铜用的黄铜,我前面留了2MM打了个1MM的中心孔在数控上加工的。转速1000开始断了两根最后重新磨了一把风钢刀来车丝不过角度没有60可能小点但不多,居然做出来了一个。由于没料了不知能否上量

网友:
我看还是定做板牙或滚丝刀,车丝太不效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螺距给错了哦M3X0.7的还真没见过也没听过!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设备??黄铜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设备??黄铜没有试过,

我现在要M4的扳牙上想办法,初步试下来,可行!!!

网友(点评):
紫铜很软,所以可以用板牙,板牙牙刃可以不要带正前角,就是说不要做切削加工,做挤压冷变形加工好了,这是我想的法子,类似与挤压丝锥的逆向思路灵感,就是挤压型板牙的创意

网友(点评):
是把M4的牙割破再合成吗?想过这个但没试过怕它不圆!

网友F:
M4线切割...中间割开..不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用板牙。。。。。。。。。。。。。。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M4的扳牙上想办法,初步试下来,可行!!!

正是线切割切开扳牙后再合,人为调小扳牙,只是利用扳牙的螺距而已,初步试下来几十根都可以,但不足以上量,打样还行…………
至于王树大社友的方法,不曾想过,但是个人觉得利用挤压,很可能中途断掉,因为扭力实在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M4线切割...中间割开..不就可以了

单单切开是不够的,要知道要比普通扳牙小1。0,当你切开时,需要计算一些东西,比如小径之类的,还有扳牙的固定等等,不过谢谢你的想法

网友G:
定做一个板牙,车不行,试过,变形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做一个板牙,车不行,试过,变形厉害

如果只是变形,还算你力害啦,直接断掉才是郁闷

网友:
老飘  王树大的评论      佩服

网友H:
用数控有一点的难度,3个的外圆20个的有效长,0。7的螺距车成形的小径就是2.3了持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数控有一点的难度,3个的外圆20个的有效长,0。7的螺距车成形的小径就是2.3了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按M4扳牙扳出来的螺纹,小径更小,以此类推,小径应该在2。1左右,别怀疑,这是确实存在的

网友:
数控车能车.就是慢了点

网友:
                                                    我也是来长见识的

网友:
有意义,有收获,谢谢提供

北京同仁堂祛斑霜

网友:
初学者,我觉得这太细了,而且还是紫铜。车床加工更加困难了,期待高手

网友:
估计有点难度,关键是材料太软,容易变形。看定做板牙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