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φ9.2钻头孔,为何铝合金钻出来的孔上是9.60,下是9.23?

楼主(2011-08-26):
采用φ9.2的钻头孔铝合金(ADC10,厚度10mm), 为什么钻出来的孔上部分是9.60,下面确是9.23左右?

现象: 钻出来如上面说明。
解决措施:更换新的钻头后,上下都是9.23左右了。
难道是钻头成S形?还有别的可能吗?

谢谢各位讨论。

网友:
钻夹头松了,或者钻头没夹正

ゾ牛-起-睐ベ -1 淡定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打深了,外力束缚抖动就小了。

网友:
觉得,
一,钻头刃口磨损严重,排屑不畅,造成铝屑挤在钻头头部造挤压,
第二,你是用钻头直接打的吗??还是钻了中心孔后呢??结果
第三,旧的钻头有没有经过刃磨??刃磨后的是否对称??后角是否合理???

网友:
进给量太大了

网友:
钻头没磨对称吧   钻下去的时候是摆的 等钻深了钻头就校正了
进给太快的

网友:
沫子没出来,挤大了吧,
一般还是钻头没有磨对称,或者产品没有固定抖动,钻夹头抖动,

网友A:
钻头没磨好,明显是钻头磨偏了,钻出的孔出口收口,所以尺寸是对的,那是因为钻尖已在钻削过程中,已不再起到定心作用了.

网友:
七楼的朋友说的很正确

网友:
装夹跳动太大,

网友:
第一 :钻头S形 第二  钻头没有夹紧松动所致 第三 你是钻床 钻的  还是 加工中心 ,钻床的话自己有那样注意排屑  加工中心的话 是用G83吗 ? 第四 材质的原因

网友(点评):
其实呢 第三的 可能性不大 ,因为材料 比较薄 ,还有第五 工件没有装夹紧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两个原因,刀具磨损和材料收缩。

网友:
钻头跳动大不大?排屑好么?检查一下在试一试!

网友:
3楼讲得仔细!!!!

网友:
钻头没磨对称偏心了,钻出来孔会大的

网友:
LZ说了换了钻头钻出来就是9.23,那问题应该出在钻头上,是钻头没磨对称吧?

网友:
钻头经过磨的对称没呢

网友:
这种情况,钻空的时候一定要慢,要正。

网友:
你用的钻头是什么材质的?
每次换钻头钻多少个孔才变大?

网友:
钻头没磨好,冷却液也有关系。

网友:
主要是钻头的问题,钻头磨偏引起跳动

网友:
钻头没磨好,明显是钻头磨偏了

网友:
各位朋友分析得很对,说明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在钻研技术,国之幸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钻头没磨好,明显是钻头磨偏了,钻出的孔出口收口,所以尺寸是对的,那是因为钻尖已在钻削过程中,已不再起到定心 ...

呵呵,你看我钻的是三边形和五变形,是钻头的什么问题呢,钻的时候咯噔咯噔震的厉害,手有点扶不住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装夹没问题。
照片暂时找不着了

网友(点评):
感觉你钻头后角没磨好!

网友:
学习了,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看我钻的是三边形和五变形,是钻头的什么问题呢,钻的时候咯噔咯噔震的厉害,手有点扶不住的感觉 ...

应该是钻头后角太大,刃磨得太锋利了,铝材又很软,造成过切削,所以有上述情况发生,应该减小后角刃磨,顶角大于120度应该好一些,加注充分的冷却液,应该没问题,个人观点,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钻头后角太大,刃磨得太锋利了,铝材又很软,造成过切削,所以有上述情况发生,应该减小后角刃磨, ...

买来的钻头没有动过啊,也没人会磨,不知道钻头用了多久,不是变形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积屑瘤使然。

网友:
钻头钻出来的孔大有多种原因,跟钻头材质,钻头质量(厂家刃磨角度,对称度),所加工铝板的材质(比如说是铝硅还是铝镁还是纯铝板),都有关系,钻头的刃磨都是有针对性的,不同的材料成分,刃磨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网友:
钻头是摆的

网友:
1,刀子装的太长   2,刀子跳动要打表确认一下   3,设备怎么样?主轴跳动呢?     。。。。。 这要整个问题系统的考虑。

网友D:
钻头磨偏了,切削刃不等,
机床精度问题

网友:
应该是钻头的问题,换完就都变成9.23了啊。

网友:
就是钻头没磨好 刚开始钻的时候 定心不好  钻到一定深度 钻头有效部分给校正了 9个的钻头 10个深左右就校正

网友:
1.钻头横刃太宽,导致定心不良,口部钻削时,打滑导致孔大,底部则因为被口部抱死,因而口径正常
2.钻头排削槽太短,钻削到底部时,切削堆积在孔口,形成挤压作用,导致孔大。

网友:
真像在七楼!没得说事得!

网友:
钻头的钻尖刃磨不在中心,钻头装好后转起来看钻尖换不换就知道了。

网友:
7楼说法正确,支持

网友:
没夹紧 就算夹紧了 你头部会跳动的
9.2的钻头 前面不会很短的

网友:
路过,长长见识……

网友:
学习了~~~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
换个新的钻夹头试试看,钻头建议用机器磨的钻头,精度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去想过或者是没有去注意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头磨偏了,切削刃不等,
机床精度问题

就是 这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钻头没磨好,明显是钻头磨偏了,钻出的孔出口收口,所以尺寸是对的,那是因为钻尖已在钻削过程中,已不再起到定心 ...

大侠,您好。我没能理解清楚为何钻头磨偏了,钻出来的孔出口就会收口,麻烦你详细解释一下好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侠,您好。我没能理解清楚为何钻头磨偏了,钻出来的孔出口就会收口,麻烦你详细解释一下好吗?十分感谢 ...

因为你钻孔时,钻头切削是钻心在定位,对不?一旦钻心钻出工件,此时的切削,钻心就不再起到定心作用.所以出口处就要收口.

网友:
钻头没磨对称吧   钻下去的时候是摆的 等钻深了钻头就校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钻孔时,钻头切削是钻心在定位,对不?一旦钻心钻出工件,此时的切削,钻心就不再起到定心作用.所以出口 ...

谢谢大侠,明白了。

网友:
值得一看,

网友:
钻头没有磨好,磨好后钻削的时候记得要加切削液哦。
可能是没有加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