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冷却系统进气,油温升高

楼主(2011-08-26):
发电机轴承需要强迫油循环水冷却,冷却器和油泵为集装式安装,安装位置比油盆低。运行中集装管路进气,导致油泵无法正常打油,油温升高。
油盆的总供油管和排油管均布置在油盆底部,距正常油位至少1000mm。
是不是油泵流量选小了?

求助。

网友:
集油盒必须有隔板,回油管要与吸油管隔离开,吸油部分必须有稳定液面,同时可以使油液中气泡上浮,如有可能,将泵移到液面上为好,

网友:
可能是油路有地方堵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