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铁时,如何避免粉尘?

楼主(2011-08-26):
厂里今年以加工铸铁件为主,入秋以来,普遍感到不适,一方面有天气的原因,但是生铁的粉尘是客观存在的。
之前添置了工业风扇和排风机,效果都有限(还受天气限制),带口罩和防尘罩,又热又不舒服,看了下磨床上的吸尘设备,还有就是工业吸尘器,又不是很了解效果和成本,特请教各位师傅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主要就是车床,先行谢过各位!

网友A:
要做一个流程分析,粉尘在哪个阶段产生的?比如毛坯,比如磨削等阶段,找到这个阶段,合理组织气流,人站在气流上风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的确很恼火,一般设备排风设备起不了多大作用,好的又花老板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一个流程分析,粉尘在哪个阶段产生的?比如毛坯,比如磨削等阶段,找到这个阶段,合理组织气流,人站在 ...

其实主要还是车序,当初弄的工业风扇左吹、排风扇右吸,形成一个循环风道,但车间空间比较大,设备摆放位置等客观原因,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如果天气转冷,人应该受不了。

网友:
基本上没有理想的办法吧?加工铸铁都很脏!用工业吸尘的也就好点。成本应该不高吧,似乎见过厂里的就是一个风机在车床后面吸气,通过厂房外面一个很大的容器,铁粉都落在容器里。就是噪音大,和有些抛丸机用的应该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很头痛的问题,另我我觉你可以参考一下剪茶叶的机器的那种原做一个试一下

网友B:
据我了解,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湿式加工,而且冷却液流量要足够大,让铸铁粉尘变成泥。无论是排风机还是吸尘设备都会造成铸铁粉尘到处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且成本高。

网友(点评):
不能用湿式加工,泥浆会流进机床设备的间隙里,

网友(点评):
粉尘也会钻进设备的间隙里

网友(点评):
不能采取湿加工,设备莫损太大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网友(点评):
两害相权取其轻,看人贵还是机贵了。

网友(点评):
这招绝对没戏 车床导轨就完蛋了 ,床子都毁了 还怎么干活

网友:
是个头痛的办法

网友:
铸铁????
拆机床啊 拆机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了解,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湿式加工,而且冷却液流量要足够大,让铸铁粉尘变成泥。无论是排风机还是吸尘 ...

请详细讲下,是那种冷却液!

网友C:
铸铁件我们这做得最多了,不过没有那么专业的除尘设备,一般就是夏天开风扇,冬天带口罩,实在不行平时多吃点猪血、黑木耳了.

网友(点评):
铸件做久了不好,我那时车铸件,夏天铁灰顺着汗往下流,下班洗澡时发觉鸡鸡都生锈了.如果车间人多的话开风扇也不是办法,你吹过来我吹过去,那时我们车间每天都有人眼睛里面进灰的,去一下医院得30块还不给报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铁件我们这做得最多了,不过没有那么专业的除尘设备,一般就是夏天开风扇,冬天带口罩,实在不行平时多吃 ...

俺们这里也差不多,但是时间长了,年纪轻的还不是很明显,年纪稍长的就有点吃不消了,撇除别的不说,铸铁粉尘都是对身体有害的,没人关心下这类工种的工作环境吗?以前就听说矿山、磨床等粉尘比较多之类的都是3年必换工种的,为的就是避免身体承受界点还有承担责任等问题,还是希望各位师傅多多给点意见和关注,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讲下,是那种冷却液!

等上班的时候,我有空帮你问问。

网友D:
这不是人的问题,也不是设备、冷却的问题,是工艺规划的问题!
  规划正确了,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C:
没有几个老板会来规划这个工艺的,老板哪里会在乎工人的死活,特别是在小加工厂。这个问题我也咨询过医生,医生说车工的粉尘相对来说危害较小,只是年久了,粉尘会沉积在肺部,影响肺功能(严重点就是尘肺病),但是几率还是很小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就无处不在的存在着灰尘;那些炼铁厂(特别是那种炼地条钢的)里面的粉尘才危害大,男人在里面做时间长了,连生育功能都会失去。

网友(点评):
没错已经有尘肺先例了。提醒加工铸铁的操作工,特别是粗加工工序,注意劳动保护。

网友(点评):
哎,没办法,一线工人的人生就是:前三十年拿命换钱,后三十年拿钱买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上班的时候,我有空帮你问问。

十分感谢这位师傅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人的问题,也不是设备、冷却的问题,是工艺规划的问题!
  规划正确了,都是可以解决的。

俺就是一个新丁蛋子,还望谅解俺的无知,劳烦讲解一下何为工艺规划?
如果能有一个比较简明的实例讲解,那就感激不尽了~
望版主大大能忙里抽空,给俺这类新丁,普及下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几个老板会来规划这个工艺的,老板哪里会在乎工人的死活,特别是在小加工厂。这个问题我也咨询过医生, ...

经这位师傅一说,大体上对粉尘的危害有了个大致的了解,心里多少有了点底。
也不是每个小厂都这么不重视工人的,应该是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虽说不上感同身受,但也不至于无视的程度。俺在厂里做勤杂的,以俺目前的理解看,物质导向环境下,给予点重视,改善下工作的环境,调剂下枯燥的工作氛围和上下关系,别弄的人跟加工的工件一样生硬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
还是用水泡,再用手持抛光机带钢丝刷清除表面的型砂,然后车,用毛刷加肥皂水,效果会明显改善。

网友:
浇水呗,也不用什么特殊的切削液,工件和床面不绣就行呗。在托板和导轨的接缝处装上羊毛毡防尘。我就这么干的,要不一天都受不了

网友:
我们用数控加冷却液很干净的!当然要那种全封闭的一点粉都出不来!

网友(点评):
俺们这里连新的普车都没多少舍得拿来车铸铁。

网友E:
普车我见过在后面安装专业的吸尘器的,还有在砂轮后面安得,在厂房外面是一个大风机,吸尘效果很好,你可以明显看到粉尘形成的气流被吸进去。

网友:
如果是小件的话,可以提前放到水里浸泡半天,加工起来会减少大量粉尘

网友:
22楼说的不错,我厂里就这样。抽风机放在厂房外,通过直径很大的塑料管对着卡盘附近吸。效果还可以,成本我看也不是很高。关键看你老板愿不愿做了。

网友(点评):
接抽风管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我们也是干铸铁件机加工的,用的是干切削,粉尘很大。我们到其他厂参观了一下,见人家用的是类似乳化液颜色的切削液加工,就非常干净,回来过老板建议,老板说排屑困难,就没用。

楼主:
这里谢过各位师傅的建议和帮忙。
我们这里以前也用过常规的皂化油,但是刀具磨损很大,机床清理也很麻烦,推测下,机床的损耗应该也比较厉害。
至于专用的铸铁冷却液,俺没见过,近期打算去问问看看效果。

网友:
工业除尘器及管路,该装的还是要装,要道义啊,好像投资也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车我见过在后面安装专业的吸尘器的,还有在砂轮后面安得,在厂房外面是一个大风机,吸尘效果很好,你可以 ...

嗯.........如果可以安装,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咯.....

网友:
嘿嘿.......也来参考参考各位的意见.........

网友(2012-08-16):
是必须采用干式加工还是什么原因,采用湿式加工另外配个切屑液过滤和排屑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在机床上方加一个风管,再配一台后倾式离心风机,就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风压一般达到1000,风量达到400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切削液,半合成的。但要按照配比来,不然铸件容易生锈。

网友:
果断换工作。
没有哪份工作值得你用健康去换取。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头疼,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老板不装,你自已做一个

网友(2012-09-15):
我们的方法是 吹风扇外加带口罩。。。

网友:
冲冲水么好了哇

网友:
带上防护吧,一般加工铸铁的车间哪有改造的钱呀,除非老板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