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细分问题

楼主(2011-08-27):
步进电机的细分功能 :是不是 必须驱动器 和 控制器 都要支持细分功能,才可完成步进电机的细分?具体的细分值 是不是通过驱动器的DIP 开关来确定细分值的大小?
还望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msifans 网友好!
.
1、要对步进电机进行细分控制,必须是该步进电机驱动器本身具备细分的这项功能!
.
2、具备细分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必须备有相应的4位或8位逻辑接口,以便于外部控制器通过该接口对其进行细分控制。
.
3、市场上所有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不具备细分功能!因为,增加了这项功能,就会带来一大堆使用培训方面的工作。
.
4、市场上步进电机驱动器中的DIP设置开关是设置工作电流的,该电流设置后,工作进行中不能改动。
.
5、……。
.
syw  110827   03:36

问一下:步进电机是如何克服惯性的影响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517&page=1#pid739537
.
常用步进电机的来说说,国内哪个牌子的步进电机低速性能好一些?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extra=&page=1

网友A:
我现在用的86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有细分功能啊,最高可以细分到256呢,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86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有细分功能啊,最高可以细分到256呢,是怎么回事啊?

平安 网友好!
.
可能是我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年以前,赶不上时代的进步了!
.
我在2#楼的发言中第2条有这样一段话:
“2、具备细分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必须备有相应的4位或8位逻辑接口,以便于外部控制器通过该接口对其进行细分控制。”
………….
你帮我认证一下是否如此。
.
如有可能,是否能将你买的那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控制板面接口部分拍个图象上传一下,最好能详细介绍一下你的步进电机的参数,我好做进一步分析及解说。
.
谢谢!
.
syw  110827   10: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安 网友好!
.
可能是我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年以前,赶不上时代的进步了!

造车前辈 现在网上比如说淘宝 好多步进电机驱动器都具备细分功能 而且价格并不贵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一个具备细分功能的驱动器要想设置其参数的大小 需要通过控制器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造车前辈 现在网上比如说淘宝 好多步进电机驱动器都具备细分功能 而且价格并不贵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一 ...

msifans 网友好!
.
我所设计的设备中所有的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都是自己设计的,所以我很少关心市场该类产品的改进如何。
.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你的理解,是的,“一个具备细分功能的驱动器要想设置其参数的大小 需要通过控制器设置?”
.
所以,它必须带备有相应的4位或8位逻辑接口,以便于外部控制器通过该接口对其进行细分控制。
.
syw  110827    23:5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ifans 网友好!
.
我所设计的设备中所有的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都是自己设计的,所以我很少关心市场该类产 ...

今天在淘宝上简单咨询了一家卖步进电机 配件的 搞得一头雾水 还是不明白 其细分的设置方法
帝豪的店 (2011-08-30 20:14:13):
hello

janylin78 (2011-08-30 20:14:21):
你好

帝豪的店 (2011-08-30 20:14:22):
这个控制器支持细分么?

janylin78 (2011-08-30 20:14:51):
这个是控制器,发脉冲信号用的,
驱动器才有细分

帝豪的店 (2011-08-30 20:16:16):
我知道驱动器细分 但听朋友说 控制器也要支持才可以
不需要么?
那细分值的大小怎么设置?

janylin78 (2011-08-30 20:16:46):
哦,不需要,
只要设置脉冲数就可以了
每次发 多少脉冲数

帝豪的店 (2011-08-30 20:17:57):
还是不太懂 先谢谢你 等搞明白再找你

janylin78 (2011-08-30 20:18:41):

网友(2012-02-24):
驱动器和控制器不是同一个东西吗?我在和利时电机的网站上只看到有卖步进电机驱动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