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椭圆规,轨迹线是自动生成的

楼主(2011-08-27):
看到社友的头像做了个椭圆规....。呵呵,挺有意思的.  轨迹线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A:
这个动画是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画是什么软件做的?

就PRO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PROE

能讲讲过程吗,大致的也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讲讲过程吗,大致的也行!
谢谢!

很简单, 两个滑块用滑动杆约束,给一个限定位置,再加两个销钉, 在一个滑动杆上加个直线电机,电动机用表控制滑块运动的方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