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10mm铁圈卷圆后,如何校平?附图

楼主(2011-08-27):
铁线 线径10mm,外径120mm用卷线卷圆, 但是切口处,是错开的。 有时错开达到10mm.
简介:
1. 我这边是用线圈夹在老虎钳上,然后用铁棒伸进去,然后...撬对平。但是撬完,线圈会有点扭? 扭了怎么解决?

一般用什么方法校平呢? 撬对齐后,线圈会扭,用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开个模具在冲床上压一下行不行?

网友:
感觉接口处的缝隙太小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A:
数量少榔头敲敲就可以了,数量多还是用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少榔头敲敲就可以了,数量多还是用冲压的。

冲压的话,如果瞬间冲压,还会反弹。 而且每个圈圈错开的距离不是固定的,这样回弹后,可能还是有的会有稍微错开。

个人看法,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期待中。

网友:
加热后冲压,没有反弹的。或设计一点冲压过量,反弹后刚好。

网友:
量大压弯机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手锤校正,或者用模具+冲床,不知是否可用稍稍拔长的办法,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夹接口处一端,撬接口另一端

网友:
因该是弹性形变的原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