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不稳定,生产线降速时板面就褶皱!

楼主(2011-08-27):
我们厂现在有一台镀锌的平整机,设计压力为500t,现在压力可以加到120t。生产线加速时压力往上加板型就没问题,生产线降速时板面就褶皱,牌坊的轧制中线,机组的中线都找正过,压力传感器也换了,现在还是有时皱一下。
请教,谢谢!

网友:
顶你一下等待哪位大侠路过,给你看看呵呵!!!!

网友:
学习中,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皱与不皱,说穿了是个带钢断面上的压力分布问题,细说是个应力与应变的分布问题,金属流动合理,流动均匀,就不皱,
减速过程中,张力减小了,破坏了原本形成的轧制力、张力、板型控制的三者平衡条件,就破坏了金属流动的平衡,这种不平衡,就是皱褶,减速过程中,一定要协调张力,不能过分减小张力,或突然减小张力,这种协调是在自动控制系统里实现的,你要调整这个,与做控制系统的家伙协调这个问题,通过合理设定参数,避免或减小起皱,这有个调整经验在里面,有些厂家比较成熟了,有专门懂这个的师傅,人家一看就知道调多少,假如你是新厂,没有合适的师傅,就只能试验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皱与不皱,说穿了是个带钢断面上的压力分布问题,细说是个应力与应变的分布问题,金属流动合理,流动均匀, ...

它是单边皱,有时带钢跑得好好的突然就来了,再从新标定就好了,有时就不行,我认为是电气部分与液压之间的协调有问题,那个模拟系统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压力不均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传感器如果没有问题,就需要查同步器了,同步器决定各动作点的动作同步,如果这里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动作不一致

网友:
是总发生在同一侧还是不固定?AGC油缸响应速度跟不上也会出现此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