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筛网下料成如图的形状?

楼主(2011-08-27):
怎样把筛网下料成如图的形状呢,直径180左右,铁丝直径1mm

问过激光切割的,说搞不了,建议用冲床,有没有什么简单快捷的工具搞定呢,

网友:
等老鸟来解。

网友:
你的数量大不大,我们专门搞筛网加工的。
我们公司基本用钛网和镍网(不锈钢316L的偶尔也用)
你所说的铁网,我们也可以为你加工
QQ:327515371;

网友:
简单快捷的工具就是用冲裁解决方法。

网友A:
         为什么激光不行呢?

网友:
冲床加工可以的,不过这么多孔还是要稍加整形的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帮你做一台剪圆机,使用很方便的。需要的话联系15072272319张生

网友:
上述所有的回答都不对,这种网状的加工不需要激光和冲床。有直接拉网成型的设备
而且加工又不贵  15961524320  量大的找我

网友(点评):
你是神仙啊。

网友:
普冲一次落料

网友:
量大的话  肯定是冲裁的好啊

楼主:
问题是量不大,每个规格1000片左右,现在是用剪刀剪,太慢;

这个普冲的模具大概多少钱一套???

没搞过,很郁闷;量太小,卖网的也不大愿意搞,

网友:
一共有几个规格,180的直径,材料+加工费收你8元/片
无锡地区的

网友(2011-11-17):
数控冲冲孔,激光切割切外圆。我们就是加工类似工件的。

网友:
1000片左右,用剪刀剪要不了多长时间的,可以节约很多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激光不行呢?

激光不行!激光头回掉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激光不行呢?

因为这个网等于是上下2层,而且间隙很小,激光割起来是非连续切割,激光头的随动会不断的调整距离,下层的距离根本就调整不好,所以也切不好。估计切起来就是火花乱飞,激光头不断的上下动,那点加工费还不够镜片损耗和随动头的损耗哪。

网友:
恩  对啊  应该是冲床加工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