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来分析下这台铣床

楼主(2011-08-27):
液压挂档的  故障率高么?

楼主:
  十五字 十五字十五字

网友:
你这样说 不好分析啊
" `. V) }$ u' k: L液压换挡的机床若出现故障需考虑检查:液压站、液压阀、管路、压力调整的合理性、换挡时电机蠕动速度、换挡拨叉轴与齿轮轴的平行、拨叉调整齿轮的啮合情况、检测开关情况等。若是电磁离合器换挡的 要注意:离合器的故障、摩擦片的磨损情况等。

网友:
哈,这是旧货市场啊。

楼主:
我想购买, 人家要三万多, 我怕弄回来不能用,知识匮乏啊, 书道用时方恨少啊

网友A:
类似的铣床修过,好像是上海哪个机床厂造的。也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感觉还可以,进给,主轴箱液压变速,较简单。

楼主:
上海第七机床厂的 6134铣床  谢谢楼上, 请问 这一类的产品故障率高么?  我干活不变速,一般一年也不变一次

网友:
以前公司修过,故障率不高,比较耐用。

网友:
普通铣床,搞不懂。

楼主:
就怕挂档那块啊    各位达人  如果挂档转不动  是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铣床修过,好像是上海哪个机床厂造的。也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感觉还可以,进给,主轴箱液压变速,较 ...

谢谢  能再详细的介绍点么?? 谢谢了

网友A:
当时修的一部分就是主轴变挡手柄卡死,解决的办法是拆出主轴变速这块,拆出变速轴发现很好。询问才知该床子是上海音响厂买的长期干胶木板粉尘大加之只使用一种速度从不变速导致赃物卡死变速轴。所说的变速轴实际上就是阀杆,这类机床很少见,大体结构布局和当时流行x62W一样只是变速部分改为液压拨叉推动齿轮。进给变速手柄在右侧,主轴变速手柄在上左侧,液压泵、油池在左后侧。床子大概是文革后期的产品,电器功能齐全,本人对该机床持肯定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修的一部分就是主轴变挡手柄卡死,解决的办法是拆出主轴变速这块,拆出变速轴发现很好。询问才知该床子 ...

太感谢了, 这次我明白很多, 以后还要多麻烦你哦   谢谢

网友:
开液压几分钟  如不行需再开液压泵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