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为什么要校核?

楼主(2011-08-27):
我知道轴类零件要校核,可齿轮为什么要校核?都要校核哪方面,不校核会有什么后果,还有,有没有可以不校核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状态下???

小白问题,欢迎来喷!!!!

网友:
任何一个零件如果是机器中的关键部件都应该校核。齿根弯曲、齿面接触静强度决定了齿轮的承载能力,如会不会断齿,齿根弯曲疲劳强度、接触疲劳强度之类的疲劳强度决定了齿轮的寿命,这些应该按照齿轮应用的场合来校核。采用类比法设计时有经验、有把握且载荷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以不做校核,比如载荷很小的齿轮。

楼主:
总结:就是说齿轮校核的时候注意的是齿的断裂和变形极限,在就是寿命,这么说对吧,学习了,明日在问,知识在于积累,每日一问,刨根问底,嘿嘿!!

以前作过一个传送设备,当时的电机功率都没校核,老师傅说,这种情况以前都是这么用的,不用管那么多,当时也没理,现在想想后悔啊,要在知道原理和有了经验后这么作可能是效率,可是作为新人这么作,就失去了宝贵的学习过程。

网友:
汗一个,我们公司的零件基本不校核,全凭经验

网友:
课本上说,应该校核。。。建议楼主还是看看书,比如大学生机械类得课程,不要师父讲的会,不讲的酒不会。。

网友:
开式齿轮只需校核齿根弯曲强度,闭式齿轮还要校核接触强度,这些都是为了保证零件的工作性能和寿命。

网友:
校核是对uide

网友(2012-03-10):
有经验了 也能够大概确定寿命了 省去校核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