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槽宏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1-08-27):
切内槽用宏程序指令怎么编?槽宽为15 深度【单边为5mm】速求!

网友:
什么的系统,我只能给你个FANUC的,西门子的没玩过
G54G90G94G00X0Y0;
Z20M03S700;
Z0;
#1=0;
#2=5;
N1#1=#1-0.5;
G01Z#1F500;
X15;
#1=#1-0.5;
Z#1;
X0;
IF[#1GT#2]GOTO1
G00Z200;
Y300;
M05;
M30;

楼主:
谢谢,我忘了加什么工种了.是数车 fanuc系统

网友:
二楼真解,顶一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