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cad草图复制到2010sw草图里面进行3D建模?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8-27):
注:复制,粘贴   没有用

网友:
帮助文件,会看不?

网友:
SW新建零件   选择一个基准面,然后 插入 DXF/DWG...,找到你的CAD图,注意单位选择,就OK了。

网友:
先在CAD中框选草图,复制,然后在SW新建零件   选择一个基准面,在编辑下拉菜单中选粘贴,按Ctrl+V无效!

网友:
只有在草图状态可以引入。

网友:
右键点击cad文件的图标,选择打开方式为2010sw

楼主(2011-10-06):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3-08-12):
咋整的啊LZ?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