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制袋机热封热切与热封冷切的区别?

楼主(2011-08-27):
除了切刀不一样,做出来的袋子切口不一样,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
只做过0.1以下厚度的OPP袋是热封热切,好像热封冷切是针对比较厚的胶袋吧,才需要热封,然后冷切(料太厚热切会切不断或切出有毛边流诞)纯属个人想法

网友(2011-10-05):
个人观点:热封热切是热切的同时也热封了,工序简单点但切口不太美观;热封冷切就需要两个工序,但切口美观.

网友(2012-06-26):
进来学习一下, 顺带说一下,我们公司是做机器的,吹膜机、印刷机、制袋机、造粒机都做,有意者加qq172462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