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与Ar混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1-08-27):
最近发现CO2与Ar混合使用焊接的方法,但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很多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焊接,相当于微电炉熔炼,氩气可以起保护作用,防止熔池接触空气发生氧化等不良效果,但氩气比较贵,成本高,焊接结构类的东西,很多用CO2保护,但对于某些件对增碳很敏感,就用氩气控制CO2的分压,在成本与焊接效果之间达成妥协,实现工艺目的,

楼主要研究这东西吗?很深的学问了,写博士论文都可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很多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焊接,相当于微电炉熔炼,氩气可以起保 ...

我感觉不像是碳影响,一般都用8:2,那么碳也没有减少很多。一开始我也觉得是想得到更好地保护效果,但是从配比上又说不通,所以才向大家请教的。

网友(点评):
大虾是否了解气体分压控制的机理,可以用一种气体控制另外一种的分压,实现溶解度控制,

网友:
很大程度上还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成本与焊接效果之间达成妥协

网友:
CO2在高温时比较活跃,飞溅比较大,Ar的惰性更好,飞溅小,混合使用一个是成本,另一个是焊缝形状更容易控制,纯氩我用过,就是用那种自动送丝的焊机,感觉焊缝形状难以控制。还有有一些材料也要求使用混合气,再深入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为了减少飞溅,MAG活性气体保护焊,MIG惰情气体保护焊,混合在一起是不能焊接铝的,但焊碳钢不锈钢时,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们厂焊接比较重要的零件时都是用混合气体,成本会增加,但是焊接效果很好,还有就是焊缝的外观,混合气体焊出来的比二氧化碳焊出来的漂亮,美观,还有就是,二氧化碳焊完后,如果要气割的话,很难切除(相对混合气体),再有的差别就是飞溅了。理论的东西了解的不是很多,至于熔池深度,抗氧化性等等,这些东东,就要去查书了

网友:
这是对纯CO2气保焊的一种升级,加入Ar气可以减少飞溅,最主要的是可以提高焊缝金属的韧性,常用于要求低温冲击性能的材料。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已经大体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很多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焊接,相当于微电炉熔炼,氩气可以起保 ...

学习一下  说的很有道理  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MAG焊-活性气体保护焊。
你见过用MAG焊50-6焊丝吗?Ar:CO2约8:2,只有在焊接较高强度的钢种时采用,至少达到Q460吧。提高效率、防飞溅等作用都有,最主要的是钢种强度高了,原有气保焊工艺无法满足强度要求。
多说一句,不要用混气装置自己配,用现成的瓶装混合气。

网友:
我觉得这个贴子好,大家又沟通,又解决问题,支持。

网友:
好的东西都应该大家分,大家顶

网友:
减少AR的使用量,但效果比CO2好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大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像是碳影响,一般都用8:2,那么碳也没有减少很多。一开始我也觉得是想得到更好地保护效果,但是从 ...

8:2 是80%Ar+20%d co2吧,碳都减少了80%啊。。。。。。。。

网友(2011-09-26):
多谢,从讨论中学习,感谢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 是80%Ar+20%d co2吧,碳都减少了80%啊。。。。。。。。

二氧化碳是8,这点算数我还是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氧化碳是8,这点算数我还是懂得

呵呵 可能2中比例都有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富氩混合气,比例就是80%Ar

网友:
以上点评已经到位~~挣点分

网友(2011-10-29):
减少飞溅,焊缝成形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氧化碳是8,这点算数我还是懂得

我公司焊接用保护气体比例为   Ar:CO2约8:2

网友:
这个是纯二氧化碳和纯氩气的折中,处于焊接效果和成本的考虑,纯氩气保护效果好,但价格高,加入二氧化碳效果也不错,但是又有氧化性了,好像焊丝还要加点除氧化的元素,只知道这些了

网友:
我也谈一点吧,单CO2气焊接容易使焊缝淬硬,塑性、韧性明显减低,用于高强钢时明显。。。

网友:
谢谢27楼  学到了 谢谢 单氩气也有缺点 还是折中点好吧

网友C:
如果还不够详细的话,可以进这里去看看http://www.123huaiyun.com/

网友:
CO2氧化性气体,增加Ar减少合金烧损,提高韧性

网友(2011-11-30):
引用 楼主:
二氧化碳是8,这点算数我还是懂得
我公司焊接用保护气体比例为   Ar:CO2约8:2
两个说法正好相反,不知谁对

网友:
co2冷却能力强,可以使电弧收缩,增大熔深,Ar+co2(0-30%)熔滴呈射流过渡  但co2的量增加 射流过度的临界电流增加。超过30% 呈排斥过渡,飞溅大   co2成本低   自己认为的

网友:
好像记得是:普通的co2焊接是短路过渡,飞溅大,焊缝成形不太好,但是熔深大,改为混合气体主要是让焊接过程有喷射过渡的倾向,减少飞溅,改善焊缝外观成形,但熔深叫纯co2焊浅一些。
不知道记错没有。

楼主:
敬告各位社友,我们的焊接设备已于11月初调试成功,焊接气体成分问题也已经明白。co2与Ar的比例应该是2:8。我们调查过程中别人给了8:2的数据,这个数据是错误的。因为我在一本焊接手册上看到混合比例曲线在8:2处没有意义,而在2:8处是转折点,所以在社区提问以解疑惑。
这种混合的意义如同社友所说,对焊接飞溅有抑制作用,改善焊缝外观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氧化碳是8,这点算数我还是懂得

我们用的也是AR 8  CO2 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不够详细的话,可以进这里去看看http://www.123huaiyun.com/

网址有错!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
还有一点CO2渗透性比较好

网友(2011-12-30):
还有这个用法,路过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主要是为了控制飞溅和熔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