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螺纹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7):
这个图的螺纹标注是什么意思,还有加工工艺怎么做好点,这种牙型角是 多少度的,材质是42CrMo,右上方NC13(API618)什么意思?

网友:
API是美国石油协会简称,API618是一个标准代号

这个你可以在baidu上搜到的

网友A:
GBT 9253.1-1999 石油钻杆接头标准

查下这个标准 应该就是你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 9253.1-1999 石油钻杆接头标准

查下这个标准 应该就是你要的东西

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我就是闲着无聊查着玩,你可以仔细看下。这个标准是根据API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吗?

那你说这个是按国标来做还是,按什么来加工这个图啊!牙型角是多少度的。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吗?

他这个应该是国产的!和表上的基本相似。

网友:
貌似密封锥螺纹吧?55度?

网友:
API是美国石油协会的标准。我们公司是中海油管道公司,做这个。NC表示数字型螺纹,锥度有1:6和1:4两种。NC23表示配合中经为2.3英寸的数字型螺纹。专用于石油行业

网友:
牙型角为60度,加工时一般都是专用刀具。他和中国普通的螺纹一样都是标准件,查标准都有具体的尺寸。

网友(2012-04-14):
开眼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