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 平端面 总长 打中心孔 仪表车适合吗

楼主(2011-08-27):
仪表车好像越来越被淘汰了 要么就是被自动化改造了 但是我觉得有些活还是手动的比较方便 比如总长不一定 平总长的时候 ,打中心孔的时候 仪表车手动是不是更方便呢?
之前都是普车来干这些事情 平头,打中心孔。但是普车做毕竟效率低,装夹,停车效率都低。
现在想买个仪表车来做 不知道仪表车能不能达到要求 ,平时也就是20-40左右的轴,200多长 ,300多长 400多长都有 ,不知道仪表车能干多长的 ?像坛友请教。

网友:
仪表车还是加工直径小,总长不是很长的好做,像40是的不是很好做的,一般若20至以下的用仪表很好做,效率肯定是比普车快,中另外如果对两中以孔及总长要求比较高的好可以考虑买一台专用机床来做,两端面同时平掉,两中心孔也是同时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只要主轴通孔允许,一般长度我们最长干到七百多,当然,还是4。0的细轴,20-40径的轴也许可以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主轴通孔允许,一般长度我们最长干到七百多,当然,还是4。0的细轴,20-40径的轴也许可以更长

恩 那不错 我就是想搞个 比普车效率高 手动的 有时候比数控的要方便 家里也有个仪表的数控

网友:
改造是为了提高效率 可以支持

conveyor belt
meat machine
compact loader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根据你产品的综合成本和客户品牌考虑,仪表车只要工装夹具做的好,不是国内自动设备内代替的,产量将是几番,可以多个工序连续完成

网友:
买台打中心孔专用机床吧。3万多,效益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