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轴能保证穿过16.5的孔吗?

楼主(2011-08-27):
形位公差学得很差,请教下大家:
直径16.3的轴,和底平面平行度0.5,  这根轴能保证穿过16.5的孔吗?
我的理解只能保证穿过16.8的孔,是不是理解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16.3的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16.3的轴

可以地,看怎么装。热装更容易

网友A:
如果你的底面是固定的,就不一定能穿过
如果底面不固定,是可以穿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底面是固定的,就不一定能穿过
如果底面不固定,是可以穿过的

和这个件装配的零件是不固定的。

也就是说 尺寸公差16.3 -0.34 已经默认这根轴最大实体不超过16.3?

那这个平行度0.5是不是多余了?因为如果如果左边到右边高度差0.5,就是说轴变形了0.5mm, 虽然轴直径量的都是16.3-0.34以内,但是装配就会有问题啊?  或者说这个平行度如果一定要标的话,值应该标小于0.34mm?

网友:
你说了和这个装配的零件是不固定的,也就是上一点或下一点都没关系,这要看你对这个装配件的要求来定,如果对装配件的位置有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平行度,如果没要求,则无需考虑。
再就是看你这个也的长度,如果孔较长,则应考虑轴的直线度问题,如果是孔较短,轴有少许的弯曲变形是没关系的。

网友:
只要制造合格,可以穿过去的

楼主:
我其实想问的是直径16.3 -0.34 这根轴,假设尺寸是16.3了,按照图纸和一般标准,还允许变形不?

网友:
在保证平行垂直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