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坐标系设定G50怎么用

楼主(2011-08-27):
我是新手,请问G50是不是每换一个刀位都要从新设定一个工件坐标系。还有对刀是不是要在录入方式(MDI)对刀?

网友:
O0001
G97
G99
T0101 M03 S1200
G00 X50 Z0
G50 X50 Z0
……
……
……
M05
M09
T0101
G00 X50 Z0    多件加工时,回到起点为下一个工件做准备,数控车床基本上可以省略G50,新手建议不使用,教科书上也说的模棱两可;
M30

网友:
可以偏侈工件坐标系,如G50W30

网友A:
值得学习一下  我用的是GSK980TDB

网友:
多件加工时,回到起点为下一个工件做准备,数控车床基本上可以省略G50,新手建议不使用,教科书上也说的模棱两可;

网友:
这个老邓玩得比较好,不如请他来回答吧,期待中~

网友:
是设定工件坐标系的,也就是确定工件0点在机床的哪个坐标上。这个功能最好不要用,G50一般是就限定主轴最高转速。工件坐标系可以用对刀来确定,也可以对工件长确定,或者偏移G54等。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经过这几天的努力我终于学会了使用G50这个指令了。在我们这很少人会用,在那我可以当师傅了

网友:
W30什么意思啊   往Z负方向  还是正方向啊   请大哥们教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值得学习一下  我用的是GSK980TDB

你有数控模拟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数控模拟软件,吗

你是说仿真系统?

楼主:
G50 W30是将当前工件坐标系向前(卡盘方向)移动30MM,X轴方向不变。如果是G50 X_ Z_就是从新设立工件坐标系了。我开也是GSK980T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