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帖:挤压丝锥的运用及扩展运用

楼主(2011-08-27):
挤压丝锥是一种先进的无屑成型螺纹加工刀具,加工后螺纹精度高,被广泛应用在汽车、航空、电子等精工行业。由于挤压成型无切屑干扰,因此加工螺纹精度可高达4H,螺纹表面粗糙度可达Ra0.3左右。切削螺纹的金属组织纤维是间断的,而挤压螺纹的金属组织纤维则是连续的,因此,挤压螺纹强度较之切削螺纹可提高30%左右。此外,由于挤压导致的冷作硬化现象,螺纹表面硬度较之芯部可提高40%-50%,同时螺纹表面的耐磨性也得到极大提高。
挤压丝锥目前见到大多是带涂层的,因为挤压丝锥摩擦阻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早期挤压丝锥还是要开一条细槽贯通所有牙型,此油槽与牙口没有组成正前角,所以不具有切削性。只是方便润滑油加注到每一圈牙刃处,现在的挤压丝锥已经很少使用这个油槽了。由于挤压丝锥截面更加饱满,跟接近正圆的截面,没有明显削弱丝锥的强度,也就不容易折断。挤压丝锥对于铝合金加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铝合金的螺纹利用切削加工成型虽然很轻松,但是铝合金材质特性决定了这个成型的牙型还是很容易被破坏,所以铝合金上攻丝有点像开店容易收店难的道理,现有资料显示挤压丝锥的发明与航空业中广泛使用铝合金螺纹链接强度不可靠有关联。以前使用传统切削成型的铝合金螺纹很难经受多次拆装,现在有了挤压丝锥成型螺孔牙型强度大大提高。当然传统的切削丝锥底孔一般选取为螺纹底径的0.85倍,挤压丝锥的选取要超过0.9-0.92倍,我试过45#钢挤压丝锥攻丝,丝锥磨损很明显,目前还不适合这类材料。
提醒大家,铝合金上的螺孔一定要注意,通常铝合金上拧螺纹我一般都会加点隔膜介质,通常我加大粘度的黄油脂,否则拧的很紧的螺丝很容易与铝合金粘结互相渗透在一起,当然现在我喜欢用螺纹紧固胶之类的,总之我时刻提醒自己铝合金体拧螺丝还是要挺小心的,当然其它塑料紫铜都强度低的材料我都很小心,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洋二手工具,很多人会把低等强度的螺孔拧滑牙,虽然现在有螺丝钢套的玩意,但是当你要把螺纹底孔打掉再攻丝后你可能发现能够容纳大螺孔的空间已经不够了,另外螺纹钢套的采购价格还是挺贵的,而且还要外采购,为此会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拧螺丝还是要慎重。

挤压丝锥我们也可以举一反三,发展出挤压套丝了,一次我朋友的一台点焊机紫铜水管接头碰断了,然后请我车个螺纹,一看是管螺纹英制的,管螺纹板牙也买不到。这可麻烦,不好车啊,头痛的,所我赶鸭子上轿想了一个方法,预车到大概的直径并在头部倒角,然后用一个铁制的内螺纹直通件去套丝,不断加润滑油,拧一下退一下,慢慢的没几分钟一个10多圈的完整外螺纹就成型了,最后拧上后加水压一试非常完美。

网友:
很好的建议,我们在铝合金攻丝问题上,也是使用挤压丝攻的。

网友(点评):
使用寿命什么情况啊

网友A:
那么挤压丝锥都适用什么材料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B:
挤压丝锥的应用目前还只能够用于铝合金和一般铸铁上面!而且主要用于小于M12一下的螺纹功牙!太大了也不容易了!
我们公司就有挤压丝锥攻牙参数的专用数据表格!
其他一般的钢材还不能这样加工!

网友:
挤压丝锥是一种先进的无屑成型螺纹加工刀具,加工后螺纹精度高,被广泛应用在汽车、航空、电子等精工行业。
很不错呢!值得顶!

stainless steel tank
cutting machine
packing machine

网友(2011-10-15):
以前一般的板牙和丝锥都是用9SiCr,但是楼主说的挤压丝锥有那么多的优点和好处,看似应该是比切削丝锥强度和性能更好,为什么在加工较硬的材料,如你所说的45#时,却损坏严重,很是看不懂了。

网友:
很不错呢!值得顶!

网友(2012-03-21):
挤压丝锥能做铸铁?挤压一般是用在塑性材料上居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挤压丝锥的应用目前还只能够用于铝合金和一般铸铁上面!而且主要用于小于M12一下的螺纹功牙!太大了也不容易了 ...

能否把你们的数据分享一下,我们厂刚使用挤压丝攻缺少经验。谢谢!!hanguanghua@czpcjd.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否把你们的数据分享一下,我们厂刚使用挤压丝攻缺少经验。谢谢!!

这个不好意思,我已经离开原来的公司了,这个资料我因为不需要,所以也没有去拿.....不过我可以找我以前的同事给我找一份...如果找到了到时候我会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意思,我已经离开原来的公司了,这个资料我因为不需要,所以也没有去拿.....不过我可以找我以前的同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挤压丝攻做不锈钢件效果也不错,楼主方便的话也发给我一份,先谢过。
solardragon@163.com

网友:
现在挤压工艺用的很广泛。。。。。。。。。

网友(2012-05-04):
引用 网友A:
那么挤压丝锥都适用什么材料啊

这也跟丝锥本身有关。
一般适用于铜铝不锈钢铜铝合金低碳钢等延展性比较好的材料。
OSG的XPF挤压丝锥连铸钢合金钢都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挤压丝锥的应用目前还只能够用于铝合金和一般铸铁上面!而且主要用于小于M12一下的螺纹功牙!太大了也不容易了 ...

铸铁?应该不能吧,铸铁太脆了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铁是可以的...

不是跟您较劲哈,解释一下。挤压丝锥是金属靠塑性形变来达到的,铸铁很脆韧性不好是用不了挤压丝锥的,一般干铸铁的都是直槽丝锥。

网友:
最后一段时经典

网友(2012-08-08):
挤压丝锥的特点
1)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有更高的强度,它具有不易磨损,使用寿命长,折断率低和生产效率高及切削加工的优点;
2)挤压丝锥通过金属流动形成螺纹, 因此具有螺纹表面强度高,表面光滑,加工尺寸易保证的特点;
3)挤压丝锥具有自导性, 在一般的功丝设备上可以使用, 但由于挤压丝锥加工需要比切削加工更大的扭矩, 凶此对攻丝设备的扭矩要求较大,挤压丝锥需要的扭矩一般为切削丝锥的1~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