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参数选择,请教

楼主(2011-08-27):
45调制刚和低碳钢20,加工直径为20~50,精加工粗糙度Ra为1.6,请问怎样选择转速n、进给量F,才能达到要求,谢谢!

网友:
不同的车床加工精度不一样了。要想得到好的表面粗糙度车床的稳定性和刀具的性能是很好的保证,至于转速和进给要看你自己用的到得好坏了,当然高转速,慢进给也是必须的

网友(2012-03-18):
1000~1500转,f0.1,刀尖R0.4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