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夹头,请教

楼主(2011-08-27):
我现在用2.5的钻花加工工件,四抓钻夹头无法牢固固定钻花,有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好的钻夹头推荐?谢谢!

网友:
钻夹头是四爪的吗,我没见过,你应该使用定柄钻,柄通常比钻削刃粗,这样钻柄承受的扭矩要大得多

网友:
用弹簧夹头啊市场上市可以买到得。2MM的都有

网友:
四爪的钻夹头,我还真没见过,2.5的钻花用普通的1~13的钻夹头就能夹紧的.随便的五金店都能买到.

网友:
弹簧夹头最好

网友:
2。5的钻花随便弄个弹簧夹头就搞定啦

网友:
同意弹簧夹头,数控铣上的弹簧夹头夹2.5钻头没问题

网友:
2.5的钻花用普通的1~13的钻夹头就能夹紧的.随便的五金店都能买到.

网友:
用弹簧夹头啊  ,  我这专门生产各种ER夹头,压帽, 延长干。数控刀柄,拉丁,电话18266150676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