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的热轧40CR板冲孔,请教

楼主(2011-08-27):
目前厂里冲孔板材一般是6,8的热轧40CR板,因为板料冲孔后需要和销轴装配,所以孔不能有喇叭口。所以模具间隙放的比较少。一般的冲头材料冲的时候冲头侧面很容易拉毛,用了硬度高一点的材料冲头表面拉毛现象没有了但是冲头刃口有裂纹。或者还是使用什么其他材质的冲头比较好。模具结构方面的:冲孔是模具的震动比较的大,退料不是很顺利。
可不可给一些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
考虑用用SKD-51的材料看看。最好用打杆退料。我这里100吨的床子!打8MM!直径110的圆!!

网友A:
结构我觉得最好是用镶嵌凹模!这样的话即使模具坏了直接换凹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我觉得最好是用镶嵌凹模!这样的话即使模具坏了直接换凹模就行。。!

谢谢!凹模是用的镶嵌式的

网友:
冲头容易拉毛的话,可以考虑表面镀钛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