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要怎么改?被人批得一无是处

楼主(2011-08-27):
这个结构要怎么改才完善呢??被人批得一无是处。。。。

网友(点评):
哪个东东在转,轴在转还是轴套在转?

网友A:
你是活该被骂啊,都是装轴承,为啥推力轴承跟滚珠轴承不放在一次加工出的位置上呢?
用滚珠轴承的端面压紧法兰来装推力轴承,这样怎么保证推力轴承处与球轴承同心,端面如何跟轴垂直?那样你的法兰不是要加工很高精度,还要装配时贴紧球轴承孔端面(这样就起不到压紧球轴承端面的作用了)。
你如果把推力轴承的安装位加工大很多的话,才能转得顺,但推力轴承无径向固定的话对轴的使用有些影响。
如果安装位加工精度高,那出来跟球轴承不同心,轴会转的不顺的。所以怎么看怎么别扭。
你应该想办法把推力轴承和球轴承安装位放在一个加工面,一次加工出来,同心好保证,不需额外的装配才是正理。推力轴承与滚珠轴承外圈需要用间隔环来隔开。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但是看日子高手已经不登网站很久了

网友:
一言以蔽之,怎么被批的就怎么改

网友:
把推力轴承安装在左边那个滚珠轴承处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活该被骂啊,都是装轴承,为啥推力轴承跟滚珠轴承不放在一次加工出的位置上呢?
用滚珠轴承的端面压紧 ...

除了你说的问题点,这个结构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如果螺母一锁紧,轴承会不会卡死呢。中间是不是也要加个轴用调整环。

网友B:
螺母锁紧后轴能转的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活该被骂啊,都是装轴承,为啥推力轴承跟滚珠轴承不放在一次加工出的位置上呢?
用滚珠轴承的端面压紧 ...

我也有个问题,如果选用的推力轴承和深沟球轴承直径不一样不能在同一刀加工出来的位置装配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好呢?我见过一些设备上面的推力轴承就是装在轴上的,外面没有定位了,您说的径向不定位会有些影响具体是些什么影响呢,请师傅指点

网友(点评):
你说直接套在轴上靠在端面上的情况,是很长用的结构,一般是要求转动精度不高,转速也不高,只受轴向力的场合使用。而你这个主轴,本来工作端应该旋转精度比较高,受力比较大的地方,反面装个安装精度有限,

网友(点评):
太长了话,放后面回复了。

网友:
应该是推力轴承装到左侧轴承的里面就可以了。如果零件使用中轴向力表示很大,就用角接触轴承,不必用推力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母锁紧后轴能转的动吗?

应该不能吧!!!

网友(点评):
螺母用固定扭距锁紧,实际调到转动精度适宜后,双螺母锁紧,是可以使用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要把螺母拧死,让轴承转不动。

网友(点评):
毕竟你双螺母是为了调整轴承的游隙和少量预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问题,如果选用的推力轴承和深沟球轴承直径不一样不能在同一刀加工出来的位置装配那么应该采用什 ...

你说直接套在轴上靠在端面上的情况,是很长用的结构,一般是要求转动精度不高,转速也不高,只受轴向力的场合使用。但不适合你这种结构,一个是因为要考虑装配,(一般原则是轴紧,轴座相对松些,所以一般轴是先把轴承装轴上再装入轴承座,你想想你的轴承先后要怎么装?好不好安装?轴承法兰端盖要怎么安装和调整?)而你这个主轴,本来工作端应该旋转精度比较高,受力比较大的地方,反面装个安装精度有限,还不能保证与轴垂直的推力轴承,因为不够垂直,这样轴转起来就会受力不均,一侧受力大,一侧受力小对轴寿命也有影响,也不利于维修拆换。总的来讲,轴工作端的固定支撑轴承位用高精度,非工作端的游动支撑轴承相对精度可以稍差。

网友(点评):
楼主这种结构,如果是轴在转的话,估计是转不动的!

网友(点评):
怎么转不动?请说明原因,分析受力,不要光猜测的

网友(点评):
呵呵!真的转不动的,问题出在推力轴承和球轴承中间轴上的隔圈上,这个不用受力分析就能够看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是说一楼的图啊?那是转不动,后面紧锁螺母不预紧还勉强转的动,预紧的话肯定是转不动。应该是针对1楼的图说的,我在1楼的另一个贴中也指出来过。这个结构可以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

网友:
这个装配后根本就不能转,找个常用结构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可以转,但转得会比创业更艰难,而且艰难过后紧接着会倒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直接套在轴上靠在端面上的情况,是很长用的结构,一般是要求转动精度不高,转速也不高,只受轴向力的 ...

轴承内圈的配合用H7/k6是不是紧了?

网友(点评):
轴是K6与轴承内孔是过渡配合,少量过盈的,使用问题不大,外圈H7是间隙配合。总的来看不会很难装。如果使用在受载不大,无冲击振动情况下,轴也可以考虑用js6,好装一些,使用没问题

网友(点评):
明白了,多谢

网友:
这些公差配合还有其他什么的都忘得差不多了,看来还得重头再来!
惭愧!

网友C:
没有看到一个合理的地方,根本就不能用,除非是手摇的,偶尔动几圈还凑合,每种轴承的装法和用法一点都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一个合理的地方,根本就不能用,除非是手摇的,偶尔动几圈还凑合,每种轴承的装法和用法一点都不清 ...

那能请教一下,要怎么设计好一个轴系的设计呢。图片上的结构能修改吗??能的话要怎么修好呢??

网友:
如果是轴的旋转速度快、要求精度高、轴径向受力均大,建议前面用一个园锥滚子轴承,后面用两深沟球轴承,并且后者小一型号(方便安装、拆卸)。去掉现在的平面推力轴承,只是用两端盖压轴承外圈。

网友:
我感觉在于两个滚珠轴承之间应该加轴承定位套

网友:
滚珠轴承的受力方式不对,这的方式轴承很容易损坏

网友:
你中间的轴和一系列轴承的配合段太长了吧,安装起来,有点费劲。

网友:
结构确实有问题,中间的隔套怎么只做外边的,小圈为什么没有啊!

网友:
看不懂阿,坑爹啊.

网友:
至少两个滚珠轴承之间的轴应该有个台阶,或者轴套

网友:
我觉得用一对圆锥滚柱轴承就可以了,不用这么麻烦,且抗径向力大。

网友:
好像也没有考虑一下轴承的润滑?

网友:
推倒重来吧。不管你用在什么地方,什么工况。你本身结构问题太多了。
要想别人帮你最好能提供更多的一些输入。

网友:
端盖固定,螺母拧紧后轴根本就转不动。连运动都实现不了被批很正常。

网友:
这问题太多,估计毕业生做的!!!!

网友D(2011-10-28):
发一个自己设计的,大家给瞧瞧毛病。
感觉如果只受单向力的话,可以不用圆螺母,只用一个卡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一个自己设计的,大家给瞧瞧毛病。
感觉如果只受单向力的话,可以不用圆螺母,只用一个卡簧就行了。

这个结构不错,至于上面有社友说:“至少两个滚珠轴承之间的轴应该有个台阶”。听的我莫名其妙~

网友:
  问题很严重,基本要推倒重来!~    根子上的毛病,没有实际经验的结果,想当然,一般新手都这样,正常滴!

网友:
这个结构螺母拧紧以后轴转不了吧?

网友(2024-09-30):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