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08-28):
各位前辈同仁好,这个零件半精车后配合轴颈留量0.4mm,然后去送外协热表面淬火,回来后磨配合轴颈,结果中间有黑皮,黑皮处尺寸50-0.03,责任我判定不出来,轴长180mm,外径50(+0.018/-0.002)mm,请教下这个活得责任是哪一步的问题?外磨,半径车,热处理,还是料得问题?
另外,表淬后工艺需不需要安排喷丸?说下理由。谢谢大家!

网友A:
淬火变形一般和材料有很大关系

网友B:
淬火后材料会变弯的。记得淬火后一定要校直才行,我们公司都是淬火前都是留0.1就OK了。

网友:
材料问题 看图应该是局部凹陷

网友C:
看样子是热处理变形    材料有很大关系    热处理后不必要喷丸     去一下氧化皮就行

网友:
半精磨的进刀量,材质

网友:
应该是材料问题。。。

网友:
是热处理变形,余量小没磨起来,

网友D:
材料加工前有没有做调质处理,如果没有加工后热处理变形会很大。

网友:
材质问题,热处理和精加工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热处理变形    材料有很大关系    热处理后不必要喷丸     去一下氧化皮就行

  你是做五轴加工中心的吗?社区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物。请教个问题:五轴加工只有精加工,没有粗加工吗?

网友C:
上这个图片  是提醒自己已经落后了   得往前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做五轴加工中心的吗?社区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物。请教个问题:五轴加工只有精加工,没有粗加工吗?

上这个图片  是提醒自己已经落后了   得往前赶了   我是做数控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加工前有没有做调质处理,如果没有加工后热处理变形会很大。

工艺有调质,应该是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后材料会变弯的。记得淬火后一定要校直才行,我们公司都是淬火前都是留0.1就OK了。

这个零件很小,而且形状规则是实心的,热处理应该变形量很小吧。而且黑皮下面有车刀纹证明材料余量肯定是够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这个图片  是提醒自己已经落后了   得往前赶了

呵呵落后也没办法,国企领导都想着给自己捞谁管它落不落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变形一般和材料有很大关系

这么大的零件您知道国标允许淬火变形多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热处理变形    材料有很大关系    热处理后不必要喷丸     去一下氧化皮就行

是和材料的性能有关吗?不至于去再做个性能试验吧......

网友:
热处理变形吧,0.4可以满足精加工余量要求。

网友:
工艺菜鸟进来只为学习,无其他所求

网友:
可不可以热处理前留些量哦

网友:
菜鸟进来学习,谢谢

网友F:
应该是热处理出了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热处理出了问题吧

可能是吧

网友:
应该是材质问题,要不不应该出现此类情况。

网友:
坐等  好手出来解释解释…………

网友D:
这肯定是热处理变形,以后余量留多一点就是了。

网友G:
半精车前,调质做了?那是否检验?(调质后的硬度,符合工艺要求不?)。留量0.4mm磨按说也够了。但若调质没做好,表面高频处理的时候,变形就可能会大。当然材质要是不对,也可能会产生这种现象。
表淬后,需不需要安排喷丸,我想没有特别要求,可以不用。就此零件来说,喷丸的话,磨的时候,可能中心孔干净些,方便加工。再就是外观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肯定是热处理变形,以后余量留多一点就是了。

恩,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半精车前,调质做了?那是否检验?(调质后的硬度,符合工艺要求不?)。留量0.4mm磨按说也够了。但若调质没 ...

恩,谢谢,调质估计影响不大,喷丸确实没必要,这活热处理厂已经承认了,说是零件淬火的时候零件被压了.

网友:
对热处理不是很懂!过来偷师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调质估计影响不大,喷丸确实没必要,这活热处理厂已经承认了,说是零件淬火的时候零件被压了.

那就是说是淬火的应力没有释放出来导致的起皮吗?

网友:
什么材料,有可能是采取热处理的工艺有问题。不同的材质所用的热处理方法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网友I:
既然是表面淬火,那为什么会被压?热处理厂采用哪种表面淬火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表面淬火,那为什么会被压?热处理厂采用哪种表面淬火方式?

一批零件一起放到炉内,具体在哪一步压得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说是淬火的应力没有释放出来导致的起皮吗?

黑皮是一般指应该加工却没被加工到的地方

网友:
基本可以排除车工的责任。应该注意一下,磨完后黑皮是不是一周都有,如果是,那不用说了,一定是材料问题,如果一面有一面没有,那是工艺问题,材料应力大,要么换材料,要么增加热处理工艺。

网友:
在热处理过程中出现在问题

网友:
如果是材料变形量大,你就要多留 点磨加工的余量嘛,要不然你就要要求热处理厂热处理后轴变形不能超过余量范围,他就会在热处理后进行较直处理。现在一般来讲国产材料都不是很稳定,热处理变形不太好控制,还是较直比较好。还有就是高要求的轴用锻打料,粗车后需退火,然后半精车,然后热处理,再回来磨,尺寸会比较稳定。

网友:
好手,出来解答问题啦~~~~~~~~~~~~~~~~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批零件一起放到炉内,具体在哪一步压得我不知道

如果你叙述的是真实的,那你认为这是表面淬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做五轴加工中心的吗?社区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物。请教个问题:五轴加工只有精加工,没有粗加工吗?

错,肯定有粗加工,进给量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叙述的是真实的,那你认为这是表面淬火吗?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

网友:
工艺问题.工作要求硬度是多少?硬度不一样,加工工艺也不一样

网友:
过烧和弯曲变形都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要具体检查分析。

网友:
1.可以直接选用调质的棒材,直径为55;
2.粗车;
3.精车;
5.淬火;
6.磨。

如果材质组织不明,可以正火处理,为机加工做准备;
淬火之前一定要调质;
进行下一步工序之前,最好测量尺寸。

你这个原因,
1.可能选用的棒材的直径小了;
2.组织的内应力太大,淬火产生很大的变形;

网友:
你得先问清楚这工件到底是做何热处理的,你得叙述不像是做表面热处理的,你说装炉压的?我想热处理厂不可能是浴炉加热表面淬火,再说也压不着啊

网友:
热处理工件变形和表层脱碳,加大加工余量

网友J:
应该是材料问题,但是热处理也有问题,看这情形是整体淬火,而不是表面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材料问题,但是热处理也有问题,看这情形是整体淬火,而不是表面淬火。

工艺上写的表面淬火难道也错了?如何断定是材料问题?

网友:
路过,帮不了你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皮是一般指应该加工却没被加工到的地方

热处理以后有黑皮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于配合的位置,后面磨床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中间整圈有黑皮,还是局部,这要说清楚

网友:
初步判断,工艺问题,先淬火再外圆磨吧

网友:
个人感觉外协表面淬火出的问题详细了解一下热处理工艺淬硬的深度及硬度等等

网友:
材料有问题 预热处理也没做好

网友:
好像没经过调制就淬火了,而且温度过高,材质晶粒粗大;也可能跟材质有关,影响因素较多,要逐个排除,可以考虑做个试验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加工前要求留余量0.4但实际上留的余量不够。而造成麿削余量不够。不知上道工序有检验否?

网友:
你这情况我也遇到过,工件淬火后磨床光不出来。从你的图片看应该是局部有黑皮,而且就是红笔写-0.03的那个未光出的面积最大,往两旁回转延伸未光出面积越来越小,那应该是淬火时导致工件弯曲变形,磨床磨的时候凹的地方未光出。
1.是淬火参数各方面问题,那个和外协沟通怎么解决了
2.要是材料问题,淬火变形大,那留量加大

网友:
你那是什么材料???

网友(2011-09-27):
学习了一下下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