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薄壁件的加工

楼主(2011-08-28):
请问这个零件,加工的时候希望两端的止口加工不变形,应该设计什么样的夹具?

网友A:
这个图纸看得我要晕啊

网友(点评):
点击图片,就可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看得我要晕啊

尺寸不重要,关键是怎么能防止变形? 如果采用轴向夹紧端面就不好加工了。

网友B:
先的说说这是做什么用的,才能确定方案。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内孔定位,用端面的螺孔连接,加工时充分冷却,这样变形是否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的说说这是做什么用的,才能确定方案。

偶合器的旋转件,对装配后的同心度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内孔定位,用端面的螺孔连接,加工时充分冷却,这样变形是否会小一些。

光用端面定位可以吗? 右侧的止口端面和中间的小孔一刀加工到位,左边的止口要求不高。

网友:
笼统的发张图纸问应该设计什么样的夹具?这可不是以交流学习为目的!
即便叫人设计,也要知道毛胚是长怎么样的?两端止口在哪里?材料是什么?待加工处在哪里等等。
有些东西可以自己先试加工以下,夹具试做些简单的,进给量小点,结果出来了,哪里不好可以
再研究改进,说白了做到图纸尺寸就可以了。

如果确实无从下手的,楼主可以试试这么问:这个零件达到某某要求的话,有哪些困难

网友(2011-10-23):
这个零件一般是铝合金铸件。毛坯的模样基本就这样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2-02-10):
其实很简单,主要是防止变形,在数控车上采用液压软爪,卡外圆或者内孔,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定,液压爪上带的三瓣夹具一定要搞好,这才是核心技术了。

网友:
学习中,看看大侠们的意见。

网友:
这个零件 设计一付液塑弹性夹紧 夹具   可以解决的 ! K. [2 l6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