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ARM,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1-08-28):
刚学完51单片机,现在想入手ARM,但是看了看不止从何入手,网上还说什么学Linux内核什么的。我就是用来做机电控制的,机器人控制一类的事情,所以只要懂得怎么使用跟编程是不是就行了啊?那从何入手呢?有没有大侠给下指点,最好推荐几本书或者视屏什么的。小弟多谢!( E: J# u! F, I* ^- X

网友:
ARM 涉及的面比较广,比单片机复杂多了,通常单片机直接编程就行了,但ARM这样的嵌入式系统一般都要上操作系统,编程也不直接与硬件打交道了,而是与计算机编程类似,一般情况下都是与操作系统打交道,所以要学Linux编程(因为现在很多嵌入式系统都是采用的Linux系统,也有Windows的或者各种其他的操作系统),如果仅仅是做机器人控制的话现在不用ARM也行,有专门的机器人用单片机

网友(点评):
多谢哈,其实也是想转一下方向,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可能走控制路线了,所以学下Linux好了。

网友(2011-11-27):
我以前学过单片机,感觉现在ARM非常的流行,脑门一热买了书和板子,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下班后学习),一千个大洋。感觉和单片机完全是两码事,一个多月连入门都没入门,痛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