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变量泵的流量调节,请教

楼主(2011-08-28):
我用的萨奥的伺服变量泵,利用电位器调节,在没有负载的时候流量一直上不去,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在线等

网友:
变量机构供油是内部自己供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空载状态下变量活塞无足够压力油供应是不会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