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系统维修技巧

楼主(2011-08-28):
FANUC数控系统维修技巧1
由于现代数控系统的可*性越来越高,数控系统本身的故障越来越低,而大部分故障主要是由系统参数的设置,伺服电机和驱动单元的本身质量,以及强电元件、机械防护等出现问题而引起的。
  设备调试和用户维修服务是数控设备故障的两个多发阶段。设备调试阶段是对数控机床控制系统的设计、PLC编制、系统参数的设置、调整和优化阶段。用户维修服务阶段,是对强电元件、伺服电机和驱动单元、机械防护的进一步考核,以下是数控机床调试和维修的几个例子 :
  例 1 一台数控车床采用FAGOR 80 2 5控制系统,X、Z轴使用半闭环控制,在用户中运行半年后发现Z轴每次回参考点,总有 2、3mm的误差,而且误差没有规律,调整控制系统参数后现象仍没消失,更换伺服电机后现象依然存在,后来仔细分析后估计是丝杠末端没有备紧,经过螺母备紧后现象消失。
  例 2 一台数控机床采用SIEMENS 81 0T系统,机床在中作中PLC程序突然消失,经过检查发现保存系统电池已经没电,更换电池,将PLC传到系统后,机床可以正常运行。由于SIEMENS 81 0T系统没有电池方面的报警信息,因此,SIEMENS 81 0T系统在用户中广泛存在这种故障。
  例 3 一台数控车床配FANUCO -TD系统,在调试中时常出现CRT闪烁、发亮,没有字符出现的现象,我们发现造成的原因主要有 :①CRT亮度与灰度旋钮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震动。②系统在出厂时没有经过初始化调整。③系统的主板和存储板有质量问题。解决办法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首先,调整CRT的亮度和灰度旋钮,如果没有反应,请将系统进行初始化一次,同时按RST键和DEL键,进行系统启动,如果CRT仍没有正常显示,则需要更换系统的主板或存储板。
  例 4 一台加工中心TH6 2 40,采用FAGOT80 55控制系统,在调试中C轴精度有很大偏差,机械精度经过检查没有发现问题,经过FAGOR技术人员的调试发现直线轴与旋转轴的伺服参数的计算有很大区别,经过重新计算伺服参数后,C轴回参考点,运行精度一切正常。对于数控机床的调试和维修,重要的是吃透控制系统的PLC梯形图和系统参数的设置,出现问题后,应首先判断是强电问题还是系统问题,是系统参数问题还是PLC梯形图问题,要善于利用系统自身的报警信息和诊断画面,一般只要遵从以上原则,小心谨慎,一般的数控故障都可以及时排除。

6 CRT
显示:NOT READY PLC查输入条件,查其余外围条件 A14(换刀到位检测)继电器线圈一端对地短接 排除短接 3T-F

网友:
学习了,就是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通过PLC可以很好的查看各种故障!!!!!!!!!!!!!!!

网友(2012-03-25):
引用 网友A:
通过PLC可以很好的查看各种故障!!!!!!!!!!!!!!!

怎么使用PLC检测?请教。
对维修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网友:
我们公司就没有人懂这些玩意,实在不行了就请厂家过来。感觉很浪费。对维修这一块根本不懂,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都不知道。说明书上的还好,没有的就找厂家了。

网友:
好东东谢谢下载吧好东东谢谢下载吧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很受用啊,以后出现问题自己可以解决点了

网友(2012-09-01):
以后有问题得多多跟楼主请教

网友:
现在搞数控的很多的,学自动化的学校刚毕业的都会哦!

网友(2012-11-11):
学习学习 对维修很感兴趣 想进行系统的学习 但基础太差 不知从何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