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孔磨削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28):
能否用万能外圆磨床上的内圆磨头加工1:20深度120,大端直径120的锥孔?

网友A:
可以的,工作台上有刻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锥度在6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锥度在6度左右

不过的注意砂轮直径不能太小,否则内孔会有不平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工作台上有刻度。

我磨的是C6280主轴内锥孔,度数1度20分。长度1M多,求怎样装夹??

网友A:
1/20=0.05      锥度值是1度26分
三爪和中心架

网友:
可以磨的,常见的东西

网友D:
一般不在万能上加工,要专用的锥孔磨床,实际就是内孔磨加特殊工装。
这活,不能卡磨,保证不了同轴度。要在双V支撑上磨,以轴承位为基准,这样才能保证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在万能上加工,要专用的锥孔磨床,实际就是内孔磨加特殊工装。
这活,不能卡磨,保证不了同轴度。要 ...

嗯确实是这样,能说的稍微具体点吗?比如该选什么型号的磨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05      锥度值是1度26分
三爪和中心架

M1432中心架最大能架100,工件外圆155怎么能架的住?

网友:
M1432小了,长头好像不够吧,没有M131吗?

网友D:
问无锡开源啊,叫主轴锥孔磨床,根据你的加工范围确定具体型号。
万能磨,内磨头只是个辅助,凑合干行,不适合批量干,怎么用,怎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无锡开源啊,叫主轴锥孔磨床,根据你的加工范围确定具体型号。
万能磨,内磨头只是个辅助,凑合干行,不 ...

查到了,无锡出的主轴锥孔磨床,WX-065不过价格太高了,要30多万。能否在外圆磨床上改套工具进行加工呢??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