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用什么方法检测应力?

楼主(2011-08-28):
用堆焊恢复板材尺寸,需放置多长时间能释放掉应力。需用什么方法检测应力?

网友:
金属磁记忆方法在焊缝质量检测中的应用。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doc88.com上有介绍。我也不懂。

网友:
金属磁记忆方法在焊缝质量检测中

网友:
通过堆焊法恢复尺寸,放置那叫自然时效法。一般铸件、锻件采用此种方法而焊接件一般不采用此方法,如果板材太薄无法检测。用超声只能检粗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