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lunt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楼主(2011-08-28):
多台轴流风机外部流场耦合分析,如何用flunt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本人课题,通过采用多个具有一定功率的射流风机组合成风阵,制造人工风场,在射流混合区域内产生速度可调的均匀风,以满足实验系统测试要求。并通过对风阵耦合风场的分析,测量出风阵出口风速平均值及5米至15米范围内的风速平均值对应关系。

如何对多台风机的风场耦合问题进行分析?求能人指点·······

网友A:
你先要学习空气引射的效应,懂得单台风机的引射原理与边界效应,特别是边境效应,能量的转换,温度问题,把这个玩到全懂,能列空气动力方程,

之后就是确定你风场有多大,你的总体边境在哪里,是否有函道,有函道的计算与无函道还不一样,把风场叠加起来,特别注意边境问题,把边境处理好了,就全有了,

技术很简单,没有难度,这是谁都明白的技术,相信你完全懂的,就是花时间了,说指点谈不上,大家共同学习吧,有详细技术细节问题,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学习空气引射的效应,懂得单台风机的引射原理与边界效应,特别是边境效应,能量的转换,温度问题,把 ...

非常感谢,这手上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太少了,可以推荐几本相关书籍或者有类似案例的书籍供参考吗?本人之前做的是设计方向,近期才接手这个课题!希望您以后多多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学习空气引射的效应,懂得单台风机的引射原理与边界效应,特别是边境效应,能量的转换,温度问题,把 ...

这个课题里,流体出来后进过静压室和导流室后直接流入大气中,完全暴露在空气中,考虑衰减效应,计算域只需要考虑机前15m范围内,测量出风阵出口叠加风速的平均值和3m至15m内的对应风速平均值!

网友B:
好,请问有没有做过关于发动机风扇散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请问有没有做过关于发动机风扇散热的问题?

没有,我也是刚接触这一块不就,热分析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