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H7通止规检验,请教

楼主(2011-08-28):
14H7的光孔,客户之前没有特别说明需要通止规检验。
现在客户要求用通止规检验合理吗?

 14 +0.018/-0 用 14.000的通规能保证通过吗?
表面粗糙度客户要求的Ra6.3,这个已经有0.0063的变化了,实际应该通不过吧
现在量的尺寸没问题,通规有的很紧,塞不进。

网友:
用表打与和塞规检验是有点区别

网友:
如果你确定你的测量手段没有问题,以你的结果为准。多测几个截面。

网友:
通止规检验,隐含包括了圆柱度

如果图纸上表面有包容原则(也就是最大实体和最小实体代号),那就表明要用通止规检

Ra6.3和尺寸公差毫不相干

楼主:
我查了下标准,如果是按ASME的话,缺省是包容原则。
如果按ISO或者是国标的话,需要再标圈E符号表明包容原则。
貌似国标图纸也很少看到圈E这个符号哦...

网友A:
孔轴公差默认采用包容原则是大势所趋,它符合设计常见的隐含条件,包容原则浅显地理解,就是为了装配不干涉,只是它装配的对象是理想状态的孔或轴。孔轴就是用来装配的,装不上去,这公差那公差,这度那度,通通是白搭。
标准一定会修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轴公差默认采用包容原则是大势所趋,它符合设计常见的隐含条件,包容原则浅显地理解,就是为了装配不干涉 ...

谢谢!那标明了装配公差等级可以理解为隐含了包容原则。
那如果孔或者轴只是标注了一般公差,如下的16.3 -0.34呢,刚好是我另外一个产品,客户没有指定是要加工还是不需要加工

网友:
这个也是有配合关系的,个人理解,也要能达到装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