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刀叫什么名字,帮忙估个价!

楼主(2011-08-28):
帮忙看看这把刀是做什么的,   外包装全是日文 。   有哪位大侠知道叫什么名字 , 帮忙估个价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把成形刀。是加工凸圆弧面的。

你发来的照片太不清楚了。没有办法看清是那里产的。

是用手机照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成形刀,铣成型槽或铣边

网友:
焊接成型铣刀,看样子应该是铣成型槽的,如果是买的旧货那对你来说基本用不着,就当个立铣刀用用吧。   一般情况下这种非标刀的价格要看精度要求的,用普通工具磨能磨出来的精度和需要用数控工具磨加工的精度,价格肯定不一样。

网友(2011-10-28):
这把刀应该是铣轴用的,我们公司做过,规格有很多种(R大小不一),价格大约:500一1000元,有需要可能联系我0519-8343 1184

网友:
不常用的道具!特殊需要的成型刀!

网友:
成型刀吧,作甚么就不清楚了。。

网友:
菜鸟不懂,路过学习。

网友(2012-02-19):
这是焊接成型玉米铣刀,带R角的
国内生产非标钨钢铣刀   台阶钻  可转位刀 可以找我做

网友B:
左旋焊接铣刀,侧型粗加工用。这种铣刀在日本常用,比右旋分力较好

网友(点评):
反向切削,价格1000-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旋焊接铣刀,侧型粗加工用。这种铣刀在日本常用,比右旋分力较好

谢谢  我懂了

网友(2012-05-13):
叫做 焊接粗皮成型铣刀
至于价格打我电话询问吧

网友(2012-07-24):
看不太清楚,应该是洗复杂面的刀具

网友:
电机动平衡刀具

网友:
焊刃成型铣刀,价格不会太贵

网友:
应该是成型铣刀

网友(2013-09-18):
超500找我给你介绍

网友(点评):
小厂从来不用那么贵的刀

网友:
焊片的   侧刃铣圆弧的  刀做的不错  就是柄有点小加持力偏小  要么用强力铣刀柄夹或者去做个侧固夹持

网友:
右旋左切   反铣  防止窜动造成打刀

网友:
哎,多个名字,成型刀吧

网友:
怎么好像是把反转切削的木工刀呀

网友:
怎么看着和我们公司现在做的是一样的刀呢!

网友:
非标的把

网友:
成型刀,好像还是粗加工用的

网友:
左旋粗成型铣刀!一般用的较少

网友:
焊接粗铣刀 不贵 看用什么刀片了 普通的200块就搞定  进口刀片200多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