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扎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28):
我用22的钻头,钻通孔,同心度很好,也是22的孔,但是不快,有抗劲,扎刀,我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发表发表意见

网友A:
被加工件的材料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加工件的材料相同吗?

相同,是一种材料,45号钢

网友:
钻头太锋利材料软容易扎刀, 增大后角,可以把钻头磨成群钻形式,如果还扎,把钻头的两个尖磨去。

游客

网友(2012-03-29):
两个尖是指哪两个?主切削刃与韧带相交的那个尖么?
应该是减小后角吧?

网友(2011-08-28):
45#钢也不算软吧怎么还扎啊

网友(2011-10-28):
扎也一般在加工工件材质较软,给进量较大的前提下发生,当然了,刀具的几何角度不合理也会造成扎刀的现像,刀具的二个钻尖前角过大造成的,用钻头,找艾塔 0519-8343 1184

网友:
快钻透时要减小进给量

网友:
修磨前刀面,减小前角和后角,能有较的防止扎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