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铣伺服进给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1-08-28):
我用的床子是三菱系统,有个毛病,加工时每转进给无效(床子不动),每分进给正常。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机床有没有主轴位置编码器?
如果没有主轴位置编码器的话,每转进给就是无效的。
(现在新型的系统有个别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床有没有主轴位置编码器?
如果没有主轴位置编码器的话,每转进给就是无效的。
(现在新型的系统有 ...

应该有吧,能主轴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有吧,能主轴定位

有主轴定位不一定有主轴位置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主轴定位不一定有主轴位置编码器。

有主轴定位不一定有主轴位置编码器????主轴定位是靠编码器来检测的,如果没有编码器如何来定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主轴定位不一定有主轴位置编码器????主轴定位是靠编码器来检测的,如果没有编码器如何来定位??

主轴定位一般有以下几种模式来实现:
1. 外部主轴位置编码器定位
2. 磁传感器定位
3. 接近开关定位
4. 机械定位
从上述来看,外部主轴位置编码器定位,只是诸多主轴定位模式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定位一般有以下几种模式来实现:
1. 外部主轴位置编码器定位
2. 磁传感器定位

补充一下~~编码器必须要有Z脉冲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