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卡盘安装定位同心度检验方法

楼主(2011-08-28):
我是这么实践的,没有检验棒,也没必要买。所以我就找段圆钢上车床车,期间保持中拖板刻度,然后下料调头安装,如果车床卡盘安装的同心度高的话,这根圆棒几乎可以察觉不到是调头车的,因为两次结合处可能肉眼无法察觉。如果有明显的跳动切点那就证明卡盘定位与主轴还是有偏值的。

网友A:
这个我想说,前提是你的卡爪绝对的正,我们在讲卡盘卸下来之前会在卡盘和固定卡盘的圆盘外缘做个记号,装卡盘时 按那个记号装,基本上前后是没什么变动的

网友(点评):
忘记说了。我使用进口精密型卡盘,确实很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想说,前提是你的卡爪绝对的正,我们在讲卡盘卸下来之前会在卡盘和固定卡盘的圆盘外缘做个记号,装卡 ...

那这么说,你们的精度要求应该很高的,在工件掉头加工之后,如果出现了稍微的不同心,会看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感觉,还不如用卡盘夹一规则圆柱体,然后用表打一下跳动弄的精确,这位师傅,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还请指导

网友:
我要发贴,我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