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Solidworks,请问什么书比较适合呢?

楼主(2011-08-28):
想学习Solidworks,请问什么书比较适合呢?

网友A:
软件自还教程,你把它学完也就差不多了,剩下的是自己灵活应用与再深入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还教程,你把它学完也就差不多了,剩下的是自己灵活应用与再深入了解了。

嗯啊,谢咯,我是比较迷茫买什么教材学习比较好些?

网友A:
看你这回复才看到打错字了,是软件自“带”教程。学完也差不多了。基本上能画很多东西了。如果真要买来学,那就要看你是学哪方面,比如机械设计(结构方面),还是工业设计,或者受力分析,或者逆向工程……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回复才看到打错字了,是软件自“带”教程。学完也差不多了。基本上能画很多东西了。如果真要买来学, ...

软件自带教程?有吗?

网友A:
帮助,指导教程。

网友:
-----------------------------------------------------
不知道你之前有学过其它的三维软件没,若果有,那再学SW就比较容易入门,基本的设计思想和步骤是有点类似的;但是要是想学精通比如动画或者力分析等就得下功夫学习了。还有就是个人认为这个学习软件看什么书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差别的,一本SW入门书就可以了。
这是前几天一个前辈谈到他的学习经验,挺好的,咱们大家都可以学习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指导教程。

对的,挺好的,我跟着学了几天,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