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toolbox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1-08-28):
请问,sw的toobox是怎么设置的?怎么打开后的标准件大小不能改呢?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
标准件改了就不是标准件了,要改也只能改成另一规格的标准件。

网友:
我这是2010版的,把方程式约束取消掉,就能改尺寸了:

网友:
看来和我当初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哈,进入到Toolbox后找到你想要的标准件,记得不要左键拖入或者双击打开,单击右键选择生成零件,然后就会有各种标准件的参数设置,根据你的需要设置后再生成就好。

网友:
谢谢各位高人指点,我正好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2014-10-11):
同意hengry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