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自由运动动画,请教

楼主(2011-08-28):
一个简单的自由运动动画,按照教程的操作  ,为何屡试不“爽”,
  教程是这样的 :
  1 .将时间栏移至1S处,  单击 螺钉,选择 以三重轴移动 ,将螺钉 拉出一段距离,
  2. 以三重轴旋转,将  Delta Y 设置 90度 ,
  3  计算算咧 ,
  4  重复2-3 直至完全旋出 孔中,

我按此步骤 试了很多遍   键码 就是不会动 ,
配合 压缩  与不压缩 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不才  请朋友们支招 ,问题症结在哪

楼主:
现在加了引号了   谢谢提醒

网友(点评):
配合限制死了吗?能将螺钉拉出来么,其他截图什么样?

网友:
chntod 的语文学的不错

爽在这个成语里表示差错的意思,屡试不爽,就是每次都不出差错

SW在2006、2007等版本里运动动画还比较直观,点点这个按钮,点点那个按钮,比较容易摸索出来,从改版升级之后,搞得云天雾地,摸不着门道,再也不用这个破玩意了

网友(点评):
高考语文的易错知识点,嘿嘿,SW的动画我以前也学过几天,当时还凑合,刚才看了一下就有点找不着北了,不用就退化的快呵呵

网友(2011-11-17):
使用的哪个版本。据论坛上有熟悉的人讲,06和后来的版本不一样。如是2011,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面配合导致的吧?无法轴移动

网友:
如是2011,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使用的哪个版本。据论坛上有熟悉的人讲,06和后来的版本不一样。如是2011,可以共同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