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细长杆如何加工。

楼主(2011-08-29):
这个是汽车里面的配件,现在要送样。如何加工能达到要求啊?求高手指点迷津。
下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同心度 那必须一次车成 道具要选择好

一次车出????250长,6粗。可以吗?

网友B:
冷镦成型,留余量,可以分段车,留磨量,台阶精磨。
一次用车床车比较麻烦,可以考虑同时用顶针和跟刀架。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镦成型,留余量,可以分段车,留磨量,台阶精磨。
一次用车床车比较麻烦,可以考虑同时用顶针和跟刀架。 ...

两头大,中间小,也可以冷镦吗?磨,是外圆磨还是无心磨啊?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头大,中间小,也可以冷镦吗?磨,是外圆磨还是无心磨啊?能说清楚点吗?

确定能不能敦,我不知道,请咨询相关厂家,这个只是一个思路。
磨,是用无心磨,3个台阶一起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有点头痛!
必须要实验之后才敢下定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头大,中间小,也可以冷镦吗?磨,是外圆磨还是无心磨啊?能说清楚点吗?

按你产品的同心度,分开车可能也行。
先把中间段做出来,可以先成型,然后加套夹中间段,再车2头大头和圆弧。
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能不能敦,我不知道,请咨询相关厂家,这个只是一个思路。
磨,是用无心磨,3个台阶一起磨。应该是 ...

用无心磨?3个台阶一起磨?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产品的同心度,分开车可能也行。
先把中间段做出来,可以先成型,然后加套夹中间段,再车2头大头和圆 ...

中间先做?车好呢还是磨好?这么长,又这么细,公差难得保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无心磨?3个台阶一起磨?能说详细点吗?

车肯定能车的啊,只是加工时要注意而已,车好后上无心磨(台阶磨),3个台阶一起磨好就成品了啊。
我觉得你这个产品当然是磨好咯,车难保证公差(只是个人知识范围内认为)。

网友C:
只要有那设备就很好做。。。。

网友D:
数量大的话,可定制双头车床专用机,两头一次加工。保证精度、同心度。效率特别高,且不良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那设备就很好做。。。。

什么设备?能否介绍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量大的话,可定制双头车床专用机,两头一次加工。保证精度、同心度。效率特别高,且不良率低。

外径公差能保证么?特别是中间的杆那么细,那么长。

网友E:
只能用五轴走心机,精度有保证

网友F:
车削后用无心磨床。
A、B基准和6mm的加工是一刀活,具体可以问问无心磨的厂家,用哪种形式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用五轴走心机,精度有保证

五轴走心机?能不能介绍一下此机啊,还冒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削后用无心磨床。
A、B基准和6mm的加工是一刀活,具体可以问问无心磨的厂家,用哪种形式可以完成。

一刀的活?这么长。按你的意思用无心磨干啊?我这里有磨床组,可师父说他没法干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刀的活?这么长。按你的意思用无心磨干啊?我这里有磨床组,可师父说他没法干出来啊。

图样的标准是要求最后一刀成,无心磨有通过式,或者休整砂轮采用非通过式的。
精车后布轮抛光吧。

网友E:
你百度一下五轴走心机就知道了,小日本最低要五十多万一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公差能保证么?特别是中间的杆那么细,那么长。

中间部位先一步加工到位,两端留量,待双头车精车,精度可保证。

网友G:
走心机一次成型可以达到图纸要求,不过技术要求不低啊,

网友H:
我曾干过这个活,的确不好干,不是图形复杂,主要是太长了,容易发震,再一个是机床本身在制造时要求要有一定的稍度,所以干出来中间最细的这个外圆两头大小总是很难保证在公差范围之内,并且当时它的节拍要求还比较高,

网友I:
用走芯机加工,效率和质量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走心机一次成型可以达到图纸要求,不过技术要求不低啊,

感谢了啊。没见过走心机,也不知道咋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曾干过这个活,的确不好干,不是图形复杂,主要是太长了,容易发震,再一个是机床本身在制造时要求要有一 ...

感谢了啊。没见过走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走芯机加工,效率和质量都可以

能介绍得具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介绍得具体吗?

现在市面上主要用的有‘津上’和‘西铁城’两种牌子的,它是以刀具固定,工件移动法加工,具体我一下也讲不清楚,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J:
刚百度上去查了一下,走心机能用未加工外径的原材料直接加工吗?

网友K:
我举得这个像试料棒 汽车生命部位的?

网友:
先用走心式的CNC车床车削,后再用无心磨床磨外圆,材料为40Cr,不好加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百度一下五轴走心机就知道了,小日本最低要五十多万一台了!

得,还是别看了。这产品还没试样合格,就弄这么一台宝贝。要是失败了,老板不把我给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百度上去查了一下,走心机能用未加工外径的原材料直接加工吗?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材料选冷拉的,这个就是夹头的孔径大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举得这个像试料棒 汽车生命部位的?

哪儿的就不清楚,还是个外国货。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给的方案有没有试过,应该可以的。如果你的量可以的话,值得试试。

网友L(2011-10-08):
我客户也做这个东西,感兴趣可以联系联系

网友:
就是刀具很费的,精度,尺寸一次性完成

网友L:
这个很好加工,就是费刀,而且可以一次性把它加工出来。我浙江台州客户一直都在加工这个产品。材料都一样。

网友M:
12毛料; 调质 热校直;齐头 钻中心孔;上跟刀架 外圆车到10,6 研架子 75度刀 走刀量0,3 转速500 一刀车成 第二刀车到6,5;校直;磨10  6外圆到尺寸【车也行,操作技术高】           1784315423@qq,com

网友:
比较难  要先试试呀  我看最后要磨 保证同心跟表面度

网友:
是磨床磨出来的,是扭杆吧

网友:
走心机2次拨料可以加工的,精度也好控制。。

网友:
据说有后拉式尾座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客户也做这个东西,感兴趣可以联系联系

行呢,不过放弃这个产品的生产了,还是很想想你讨教讨教。QQ380395647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很好加工,就是费刀,而且可以一次性把它加工出来。我浙江台州客户一直都在加工这个产品。材料都一样。

朋友,多多指教啊。如何联系?加QQ380395647

楼主:
引用 网友M:
12毛料; 调质 热校直;齐头 钻中心孔;上跟刀架 外圆车到10,6 研架子 75度刀 走刀量0,3 转速500 一刀车成  ...

整个外圆都要磨嘛?无心磨?